求救啊!

楼主(2008-04-11):
我的车上电瓶输出的电压是DC56V,车灯的额定电压也是56V但坏了,我现有6V的灯泡,请问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来变它的电压。

网友A:
有的电动车上装有直流---直流电压变换器,我的电动车电瓶是48V,而灯泡也是6V的,它就是通过直流电压变换器来降压的

网友B:
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 不过电阻也要消耗电能

网友:
买个DCDC。有电瓶车专用的DCDC。比较便宜。。。。才15块钱左右。。好想有转6V的。。

网友C:
没有听说有56V输出的电瓶车!!!

网友D:
5.6V

加电阻,降压使用!

网友:
to 勃龙工控。

成都目前48V好想都禁了。成都应该是没有了。。不过56V的确还是有的。。baidu一下还是找得到。。比较少了

网友E:
最好的办法还是买个灯泡,装这个那个的影车的美观!

楼主:
谢谢各位好同志的回复,你们的建议是 给我雪中送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