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焊机磁饱和调压器控制板故障

楼主(2008-04-11):
一电焊机电流调不大,经查是控制板不工作,用示波器检查BT33不工作,把其换掉也不工作,检查BT33正常,板子所有元件也正常,没有办法。

网友A:
你能确定每一个元件都绝对正常吗????

网友B:
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不过电子产品都得查线路,器件等.

网友C:
很老的焊机了吧,我以前经常修,现在离开很久了,也找不到这方面的电路了,印象是属于晶闸调压器一类的,应该先看看电流调节电位器

网友D:
      “电焊机电流调不大,经查是控制板不工作,用示波器检查BT33不工作,把其换掉也不工作,检查BT33正常”

1、根据你的叙述,你的电焊机是可控硅调压交流弧焊机或是可控整流直流弧焊机;

2、你说“电焊机电流调不大”,“检查BT33正常”,说明是可控硅触发电路的故障;

3、由于有输出,只是“电焊机电流调不大”,所以是触发电路移相控制电路的问题!!!

4、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移相控制电路”有三极管或可变电阻两种控制方式,首先检查控制手动部分!

网友E:
支持4楼的说法,就是可控硅的移相触发电路有问题了,没有触发信号了或者移相范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