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变频器散热风扇

楼主(2008-04-11):
lenze变频器散热风扇坏后换了NMB风扇,好像是没有驱动转矩,必须用手转一下才能启动,换了几个都不行,风扇是新的不应该是润滑的问题,要是电路怎么检测?还是换风扇牌子

网友A:
不会吧

你是不是买的假NMB

市场上NMB基本都是假货

楼主:
晕了,其它机器上的都可以用啊,就两台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