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电压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8-04-11):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现有国产风机,额定电压是380V,适合国内的交流输入电压。 现有个项目到国外,提供的输入交流电压是415V,那么这中风机还能用吗?如果用的话对它的工作性能有影响吗   谢谢了

网友A:
国外的项目,当初定购电动机时就应该订415V电压的。

网友B:
偶认为最好别用了:1 电机额定电压应与供电电网的电压一致:

                                    2  该国供电电网的交流电压是415V(还会波动),会使电机效率降低,温升提高。为了使电机安全运行,就必须减少负载而处于轻载运行。

                                    3 该国供电电网的频率是50HZ吗?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
国外产品最先考虑就是电压和频率。。。楼主却忽略了。。。频率相同的话,用变压器改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频率是相同的

楼主:
还有 我这用的是直流调速装置   以前做的都是380v 进线供直流装置,直流装置带额定电压是400V的直流电机 ,    现在若是415V交流进线供直流装置,直流装置仍然带额定电压是400V的直流电机,会有什么影响?能照常使用吗

网友C:
请问人海兄,可是姓丁.

网友D:
可以直接使用,因电机的额;额定电压允许有一定的波动范围,只要不超出就行,ABB的电机范围220~440V,我公司的设备出口马来西亚已经用了好几年了,马来西亚电网电压为415V,还有国产的很多电机都可以。

网友E:
可以用的!

为了保险期间

建议加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