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KH56QM2-951和驱动器IM483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以有上面两个东西,现在想通过PC串口来控制步进电机,并写出VC程序。要求VC能控制电机以轴向距离1mm为单位移动

我的想法是通过一个串口转TTL的转接器接上驱动器然后驱动电机,最后用VC来控制串口

不知以上方案可行否?

请高手赐教       因为这是一个横向项目,组里一大堆人对控制和编程一窍不通,如果有高手能解决,可给予一定报酬,谢谢!

请联系邮箱 weber0509@yahoo.com.cn

网友A:
楼主,我司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怎么联系您?

网友B:
检索一下 "串口控制步进电机" 的帖子吧。

另外,如果经费不是太困难,还是买个串口通讯的步进电机控制卡吧,不过就几百块钱。如果照您的思路,电机的速度调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加、减速的过程,做起来很麻烦,效果还好不了。

网友C(2009-10-15):
此电机是不是日本伺服公司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