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机电压匹配问题

楼主(2008-04-11):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现有国产风机,额定电压是380V,适合国内的交流输入电压。 现有个项目到国外,提供的输入交流电压是415V,那么这中风机还能用吗?如果用的话对它的工作性能有影响吗 谢谢了

网友A:
光是电压不对吗 频率呢 电压415应该不能用 因为它的功率转速都会增加 短时间用可以但时间稍长就会烧电机

网友B:
在这个范围内应该可以用

楼主:
工频也是50HZ,烧毁就挂了 呵呵

楼主:
还有 我这用的是直流调速装置 以前做的都是380v 进线供直流装置,直流装置带额定电压是400V的直流电机 , 现在若是415V交流进线供直流装置,直流装置仍然带额定电压是400V的直流电机,会有什么影响?能照常使用吗

说明:频率是50HZ

网友C:
如果你额定电压为400V 那么输入到电机415V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