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T100电阻使用的三线接线方法记原理图

楼主(2008-04-11):
铂热电阻使用时我想采用三线制的接法,但不知道三线制的确切的接法,谁能指点下如何接三线制??谢谢啦~~

网友A(2008-06-18):
在传感器的一端要接2根线,看图

网友B:
这个控制和我们厂的控制是一样的,还有四根线的,一边两根

网友C:
对于工业测量和控制来说,三线足矣.检定时必须是4线.试验用时,也有用4线的.1楼的答案不错,同时还做了广告.

网友D(2010-01-09):
对:天天学 关于

在传感器的一端要接2根线,看图

内容的回复:

请教天天学大侠,此系统可否用来控制汽水换热系统,蒸汽压力6公斤,水温目标65度,换热功率在2吨左右。误差±2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