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级数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想问一下电机的级数是怎么样计算的 一般电机是多少

我是新手 请多指教

楼主:
自己定一下吧 第一次发贴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A:
这个级数是电机固有的参数。生产电机的时候,绕组绕线方法造成的。没有什么计算的。假如非要计算,那就要知道电机的转速。按照二级电机3000转的同步转速。4级电机就是1500转。6级电机就是1000转。8级就是750转。如此比例计算。异步电机转速会比同步电机小一点点。2级的电机名牌一般标1450转。

网友B:
上传出错,删除!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观点!可以根据转速计算、判断电机的极数!

楼主(2008-05-30):
对: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

这个级数是电机固有的参数。生产电机的时候,绕组绕线方法造成的。没有什么计算的。假如非要计算,那就要知道电机的转速。按照二级电机3000转的同步转速。4级电机就是1500转。6级电机就是1000转。8级就是750转。如此比例计算。异步电机转速会比同步电机小一点点。2级的电机名牌一般标1450转。

内容的回复:请问您高速电机也是这样计算吗 比容18000转的

网友C:
支持西玛仪表的讲法!!!!

网友D:
有没有高速电机的算法?不是说有超高速。上万转每分的?

网友E:
二极电机每分钟转速2880转,直流电机可以达到8000转

网友F(2009-03-03):
谢谢朋友的资料提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数是电机固有的参数。生产电机的时候,绕组绕线方法造成的。没有什么计算的。假如非要计算,那就要知道电机的转速。按照二级电机3000转的同步转速。4级电机就是1500转。6级电机就是1000转。8级就是750转。如此比例计算。异步电机转速会比同步电机小一点点。2级的电机名牌一般标1450转。

2级的电机名牌一般标1450转。

有这么标法的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H:
可以根据转速计算、判断电机的极数!

网友I:
最后一个才不是错字,极对数,不是级数,
参考理论值是50X60/极对数=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