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改用问题

楼主(2008-04-11):
原来的变频器是220V的 坏掉了  现在想换一个 问换成380V的会有什么影响

新手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原来的变频器是3相220V?还是单相220V?

电机是几KW?接在原220V变频器时,是Y接还是△接?

网友B:
不 可 以 的 ,,380变 频 器 电 源 及 区 动 的 电 压就 不 同

网友C:
一般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原先是  三角形  220V    改380  只需把三角形改成星形就可以了!

网友D:
把变频器输出电压限制在220V就可以了

网友E:
严重同意3楼......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都参考一下

楼主:
对:yjig关于

原来的变频器是3相220V?还是单相220V?

电机是几KW?接在原220V变频器时,是Y接还是△接?

内容的回复:原来的是三项的 功率2.2千瓦 接法不太清楚啊

网友F:
没啥问题。直接用。220V的变频器一般都是小型的变频器。

网友A:
原来进线电压为三相2.2千瓦的变频器,由于接法不太清楚,现改为3相380V的变频器,应该可以使用,但必须核对原来的接线方式,是“Y”还是“△”。如果原来进线电压为三相2.2千瓦的变频器,接法是“△”,现在改用380V变频器时,应该将电机的接线恢复为“Y”接法。否则将有可能损坏电机或变频器。

网友G:
不用改接线方法,把变频器的最高输出电压设为220V就OK!

网友A:
限制变频的输出电压是个办法,但仍有不足:

变频器的自身最大能力未能发挥,如果原来电机是要Y型连接,为了满足220V电压的需求,2 . 2kw的电机被临时改成△,其线电流将增加1.732倍。

此时如果未能恢复Y连接,并且同时限制变频电压为220V,由此变频器的输出容量也受到限制,必须增加1.732倍才能满足驱动2.2kw的电机。

楼主(2008-05-30):
原来的电流是16A的 电压是220V的   直接换成380V低电流的变频器可以吗 麻烦大家了

网友H:
支持9楼的说法!!!!!!!!,

网友I:
首先电源要有三相380V的,电机把三角形接法还要改成星形的;

网友J:
这个版面怎么不同呀,同意上面说的

网友K:
同意9楼说法,我就接过,结果频率不到10hz就报过流故障,要么换匹配的变频器 ,要么改变电机接法

网友A:
wangzhende :

变频器由三相220V换成----三相380V,必须要核对原电机的接线方式,是“Y”还是“△”?

以下是接线方式图,自己先核实以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问题  原来的变频器是低电压高电流 现在想改成正常会有影响吗 请大家再帮忙

网友A:
原来的电机是△接,低电压高电流,改接380V后,电机需恢复成Y接,变成高电压低电流,对电机没有任何影响,放心地用。

网友L:
如果是小日本的电机你就改不了,220V就是220V。改不成380V,除非重绕。还是用220V的变频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