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ja1000自检测模式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8-04-11):
各位大虾:

        请教SJA1000进入自检测模式的几个问题:

        1.自检测模式位(STM)是否要SJA1000复位状态下才可置位?(不在复位状态时发现对STM位置1,但读出却是0)

        2.启用自检测模式时,是否需要对SJA1000的总线定时0、总线定时1、ACR0~3、AMR0~3等等进行设置?(SJA1000进入PeliCAN模式已经设置好了)写入的报文是不是要符合报文滤波的要求。

        3.在复位模式下,置位STM,将报文写入SJA1000时,最多只能写入8个字节吗?(本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第9个字节写入和读出的结果不一样,前8个字节写入和读出结果一样)。

       4.在复位模式下,置位STM,退出复位模式,将报文写入SJA1000出错,一个字节都写不进去(第1个字节写入和读出的结果就不一样,排除了正在发送和发送缓冲区不能写入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5.在复位模式下,设置SJA1000其它的寄存器后,置位STM,写入报文(8个字节以内,符合报文滤波的要求),退出复位模式。命令积存器写入12H(单次自收自发),有发送中断,无接收中断(SJA1000所有中断都开启)。读状态寄存器,由复位时的3CH(硬件复位值)变成了0CH,这样是不是表明了自接收已经成功了?如果是,为什么没有接收中断?最后,退出自接收模式也要在复位模式中才能完成。以上的操作过程有没有问题?

       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2011-06-04):
1.STM只有在复位模式下才可设置

2.对,要进行设置

3.协议规定最多设置8字节多于8字节当八个字节

4.注意发送时要置位命令寄存器里的自接受位即CM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