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CP报警AL9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1):
MR-J2S-10CP 报警AL90 是什么意思   在手册报警代码表中没有

网友A(2008-05-12):
检查编码器吧!可能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B(2008-10-20):
你肯定是看错手册了,你看的是J2S-A的吧?

如果是cp的手册不会没有啊

是原点回零没完成

网友C:
不错,是原点回零没完成

网友D(2009-09-12):
MR-J2S-10CP  MR-J2S-b   MR-J2S-a   的报警代码手册哪里有呀!~~~~~

网友E(2017-04-27):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是看错手册了,你看的是J2S-A的吧? 如果是cp的手册不会没有啊 是原点回零没完成

请问哪里有cp的中文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