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阀的分类与原理

楼主(2008-04-11):
液压传动中用来控制液体压力﹑流量和方向的元件。其中控制压力的称为压力控制阀,控制流量的称为流量控制阀,控制通﹑断和流向的称为方向控制阀。

压力控制阀 按用途分为溢流阀﹑减压阀和顺序阀。(1)溢流阀:能控制液压系统在达到调定压力时保持恆定状态。用於过载保护的溢流阀称为安全阀。当系统发生故障,压力昇高到可能造成破坏的限定值时,阀口会打开而溢流,以保证系统的安全。(2)减压阀:能控制分支迴路得到比主迴路油压低的稳定压力。减压阀按它所控制的压力功能不同,又可分为定值减压阀(输出压力为恆定值)﹑定差减压阀(输入与输出压力差为定值)和定比减压阀(输入与输出压力间保持一定的比例)。(3)顺序阀:能使一个执行元件(如液压缸﹑液压马达等)动作以后,再按顺序使其他执行元件动作。油泵產生的压力先推动液压缸1运动,同时通过顺序阀的进油口作用在面积A 上,当液压缸1运动完全成后,压力昇高,作用在面积A 的向上推力大於弹簧的调定值后,阀芯上昇使进油口与出油口相通,使液压缸2运动。

流量控制阀 利用调节阀芯和阀体间的节流口面积和它所產生的局部阻力对流量进行调节,从而控制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流量控制阀按用途分为 5种。(1)节流阀:在调定节流口面积后,能使载荷压力变化不大和运动均匀性要求不高的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基本上保持稳定。(2)调速阀:在载荷压力变化时能保持节流阀的进出口压差为定值。这样,在节流口面积调定以后,不论载荷压力如何变化,调速阀都能保持通过节流阀的流量不变,从而使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稳定。(3)分流阀:不论载荷大小,能使同一油源的两个执行元件得到相等流量的为等量分流阀或同步阀;得到按比例分配流量的为比例分流阀。(4)集流阀:作用与分流阀相反,使流入集流阀的流量按比例分配。(5)分流集流阀:兼具分流阀和集流阀两种功能。

方向控制阀 按用途分为单向阀和换向阀。单向阀:只允许流体在管道中单向接通,反向即切断。换向阀:改变不同管路间的通﹑断关係﹑根据阀芯在阀体中的工作位置数分两位﹑三位等;根据所控制的通道数分两通﹑三通﹑四通﹑五通等;根据阀芯驱动方式分手动﹑机动﹑电动﹑液动等。图2为三位四通换向阀的工作原理。P 为供油口,O 为回油口,A ﹑B 是通向执行元件的输出口。当阀芯处於中位时,全部油口切断,执行元件不动;当阀芯移到右位时,P 与A 通,B 与O 通;当阀芯移到左位时,P 与B 通,A 与O 通。这样,执行元件就能作正﹑反向运动。

60年代后期,在上述几种液压控制阀的基础上又研製出电液比例控制阀。它的输出量(压力﹑流量)能随输入的电信号连续变化。电液比例控制阀按作用不同,相应地分为电液比例压力控制阀﹑电液比例流量控制阀和电液比例方向控制阀等。

网友A:
好东西,学到了不少,十分感谢啊

网友B:
您好:左小丽女士:

请帮我选一种电液或电磁比例调压阀,调节被测工件的背压。

压力范围0.2~1.9MPa属于低压液压阀。

多谢了!

Email:zfmw71@hotmail.com

网友C:
很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D:
不错收藏了,控电气机械也要了解啊!

网友E:
不错,浅显易懂!!!

网友F:
左小丽小姐你好。你能帮我找到w67yc 100t折弯机的电路图吗?非常感谢!wangyongqiagsc@163.com 谢了

网友F:
大家能帮我找一找吗

!!!!!!!!!!!!!!!

网友G:
说的不错啊

但是如果能分的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H:
着个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I(2008-11-26):
那个高手知道电液比例压力阀的原理啊

网友J:
左小丽一直发表文章,而且内容很好,我早就注意了。怀疑是高水平的女工控人团体。

网友K:
不错,学习了

请问 流量控制阀和压力控制阀一样吗?

网友L:
不错,正在找这方面的材料呢,刚用到液压阀,学习了,谢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您好:左小丽女士:

请帮我选一种电液或电磁比例调压阀,调节被测工件的背压。

压力范围0.2~1.9MPa属于低压液压阀。

多谢了!

Email:zfmw71@hotmail.com

可以吗

网友N(2009-01-08):
左师傅你好

能帮我搞一个液压马达调速控制方案吗,谢谢

我的邮箱:wendong_1964@126.com

网友O(2009-05-22):
对:gaodong12 关于

好东西,学到了不少,十分感谢啊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