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阀门的标准和定义

楼主(2008-04-11):
闸阀是常用的截断阀之一,主要用来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介质,不适用于调节介质流量.闸阀适用于压力、温度及口径范围很大,尤其适用于中、大口径的管道。

关键词:阀门,分类,定义

一、闸阀

闸阀是常用的截断阀之一,主要用来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介质,不适用于调节介质流量。闸阀适用于压力、温度及口径范围很大,尤其适用于中、大口径的管道。

闸阀的主要标准

GB12232-89《通用阀门 法兰连接铁制闸阀》

GB12234-89《通用阀门 法兰和对焊连接钢制闸阀》

GB8464-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通用技术条件》

GB8465.1-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基本尺寸 铁制闸阀》

JB/T53162-91《闸阀 产品质量分等》

JB/T5298-91《管线用钢制平板闸阀》

JB/Z243-85《闸阀 静压寿命试验规程》

JB/TQ648-88《铁制对夹式平板闸阀》

JB/T53200-94《铁制对夹式平板闸阀 产品质量分等》

JB/T53242-94《钢制平板闸阀 产品质量分等》

二、截止阀、节流阀

截止阀是一种常用的截断阀,主要用来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介质,一般不用于调节流量。截止阀适用压力、温度范围很大,但一般用于中、小口径的管道。

截止阀的主要标准

GB12233-89《通用阀门 铁制截止阀与升降式止回阀》

GB12235-89《通用阀门 法兰连接钢制截止阀与升降式止回阀》

JB/T53174-94《截止阀 产品质量分等》

JB/T53165-92《高压平衡截止阀 产品质量分等》

GB/T587-93《船用法兰青铜截止阀》

GB/T590-93《船用法兰铸铁截止阀》

GB8464-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通用技术条件》

GB8465.2-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基本尺寸 铁制截止阀》

三、节流阀

节流阀是通过改变流道截面以控制流体的压力及流量,属于调节阀类,但由于它的结构限制,没有调节阀的调节特性,故不能代替调节阀使用。

截止型节流阀在结构上除了启阀件及相关部分外,均与截止阀相同。节流阀的启闭件大多为圆锥流线型。

四、蝶阀

蝶阀是用随阀杆转动的圆形蝶板作启闭件,以实现启闭动作的阀门.蝶阀主要用截断阀使用,亦可设计成具有调节或截断兼调节的功能。目前蝶阀在低压大中口径管道上的使用越来越多。

蝶阀的主要标准

GB12238-89《通用阀门 法兰和对夹连接蝶阀》

JB/T53171-94《蝶阀 产品质量分等》

JB/Z248-85《蝶阀 静压寿命试验规程》

五、止回阀

止回阀是能自动阻止流体倒流的阀门。止回阀的阀瓣在流体压力作用下开启,流体从进口侧流向出口侧。当进口侧压力低于出口侧时,阀瓣在流体压差、本身重力等因素作用下自动关闭以防止流体倒流。

GB12233-89《通用阀门 铁制截止阀与升降式止回阀》

GB12235-89《通用阀门 法兰连接钢制截止阀与升降式止回阀》

GB12236-89《通用阀门 钢制旋启式止回阀》

GB/T13932-92《通用阀门 铁制旋启式止回阀》

GB/T589-93《船用法兰青铜止回阀》

GB/T592-93《船用法兰铸铁止回阀》

GB8464-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通用技术条件》

GB8465.4-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基本尺寸 铁制止回阀》

JB/T53036-92《止回阀 产品质量分等》

六、球阀

球阀是用带圆形通孔的球体作启闭件,球体随阀杆转动,以实现启闭动作的阀门。

球阀的主要标准

GB12237-89《通用阀门 法兰和对焊连接钢制球阀》

GB/T15185-94《铁制和铜制球阀》

GB8464-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通用技术条件》

GB8465.3-87《内螺纹连接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基本尺寸 铁制球阀》

JB/T53167-94《球阀 产品质量分等》

JB/Z246-85《球阀 静压寿命试验规程》

七、隔膜阀

隔膜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截断阀,其启闭件是一块用软质材料制成的隔膜,它将阀体内腔与阀盖内腔隔开。

八、旋塞阀

旋塞阀是用带孔的塞体作为启闭件,塞体随阀杆转动,以实现启闭动作的阀门。

旋塞阀的塞体多为圆锥体,也有圆柱体,旋塞阀结构简单、启闭迅速、流体阻力小。旋塞阀通常用于压力不高、口径不大的场合。

旋塞阀多用于截断介质流动,也可进行介质分配,三通旋塞阀和四通旋塞阀则多用于改变介质流动方向或进行介质分配。

九、柱塞阀

十、安全阀

安全阀用在锅炉、 压力容器等受压设备上作为超压保护装置。当被保护设备内介质压力异常升高达到规定值时,阀门自动开启,继而全量排放,以防止压力继续升高,当压力降低到另一规定值时,自动关闭。

安全阀的主要标准

GB12241-89《安全阀 一般要求》

GB12242-89《安全阀性能试验方法》

GB12243-89《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ZBJ98013-89《电站安全阀技术条件》

JB/T53170-94《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产品质量分等》

十一、减压阀

减压阀是调节阀的一种,它是通过启闭件的节流,将进口压力降至某一需要的出口压力,并能在进口压力及流量变动时,利用介质本身的能量保持出口压力基本不变的阀门。

十二、疏水阀

疏水阀是用于蒸汽管网及设备中,能自动排出凝结水、空气及其它不凝结气体,并阻水蒸汽泄漏的阀门

十三、排污阀

十四、调节阀

该阀用于水、蒸汽管网上作为调节流量之用,自锁型能使管网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网友A(2008-06-11):
怎么没有化工部标准呢

网友B(2008-10-17):
不错,再有技术条件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恩,要是再配合过程讲解就很详细了.

网友D:
不错的,收藏了,国家标准很详细。

网友E(2008-11-27):
内容还不够细致!能再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F:
呵呵,谢谢楼主了!对这个了解不多,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