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2与04DA的问题~急!!!

楼主(2008-04-11):
我处新购入2台-64EH00T2.

新机无程序时与2台04DA-H模块连接时发现2台模块的CH1均有2V模拟电压,当时没在意.

当我灌好程序后试了试发现2台模块都只能修改CH1模拟量其它输出口怎么也没法改.

用WPL2.10的模块监控功能又提示出错.

EH2版本V1.20AO 04DA版本V2.00AO

会是版本问题吗?????我还没试过用modbus通讯呢!

楼主:
还有一问题!

64EH00T(不是EH2哦)又是和两04DA(还是那2台)

这次8个CH点均能独立修改,

但运行到某一功能时ERROR灯亮了,d1025为1/d1067为HE1C/d1008每次都不同

这一现象刚开机是没有的,运行一阵子都就出现了,均是修改ch值时出错,另ERROR死机后有部分输出点指示灯亮但实际上没导通!WPL监控也显示是导通着的呀???

怎么回事啊!!晕

楼主:
哎~都没人回答 失望_

自己答自己吧   试了几天 得出如下结论

1. EH2只能对应EH2的DA模块

2. 3台模块12个讯道同时(有1定时间差)写入令扫描周期增至177.9ms,怀疑因此榨干了EH的CPU性能吧.反正我把写入的信道减少了就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A:
EH和EH2的模块除了数字量IO点以及功能扩展卡可以通用外,其他特殊模块包括DA/AD/PT/HC/XA/TngC/PU等。

将D1000的数值加大,比如k1000,应该可以解决出错报警的问题。

网友B:
EH和EH2的AIAO模塊是不能共用的,只有DIDO模塊可以共用,所有EH2的AIAO模塊,其名稱都是XXXX-H2

网友C:
认同4楼!!!!!

网友D:
带模拟量导致PLC的扫描周期太长的问题还么有解决啊?本来以为EH2的搞定了呢,

如果模拟量的刷新时间不是很严格的话建议分时更新,比如一个扫描周期更新2个,这样即可以防止WDT逾时有可保证主机的快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