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进行串口modbusRTU和以太网modbus-TCP协议转换的串口服务器,并提供好用的MODBUS调试工具

楼主(2008-04-11):
-----------------------------------------------------------------------------------------------------------------------------------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广泛用于楼宇自动化控制、安防、交通控制、电力、工厂、矿井、铁路、电气的自动控制等领域。它是连结串口设备及以太网络的最佳通信解决方案。
要让传统的串口终端设备转换成具备网络界面的网络外设,在研发和整合CPU, DSP, TCP/IP协议等软硬件上,通常需要许多的人力投资和时间成本。现在您不需要再为开发TCP/IP和以太网技术,而投资额外的人力、时间和成本了

   内建支持动态域名服务和Modbus TCP、Modbus RTU双向转换功能 ,用户原有的以太网程序不用修改

一、技术特点
1)供1-16路硬件独立串口(RS232/RS485/TTL)转以太网
2)提供虚拟串口软件,用户原来的串口通讯程序可不用修改
3)支持SOCKET编程,用户可自己管理访问多个串口
4)支持TCP/IP Server、Client及UDP广播模式,TCP/IP模式下可以跨网段访问
5)内建支持动态域名服务和Modbus TCP、Modbus RTU双向转换功能 ,用户原有的以太网程序不用修改
6)支持双(多)串口服务器透明传输功能。
7)串口支持流传输及自适应数据帧模式,兼容各种串口应用。
8)为自适应设计,虚拟串口的参数与串口服务器自动同步
9)无需手工设置。同时也支持TCP/IP直连通讯方式。
10)支持Telnet网管,四口及以上设备提供一个RS232管理口,支持固件刷新。
11)具备实时断线检测、断线重连、内置看门狗等各类故障恢复机制,并内置管理员口令、
12)IP认证系统,用于提高网络安全性能。
13)工业级产品采用光电隔离、内置国标电源系统、高等级防护芯片等措施,可在恶劣环境中稳定运行。
/////////////////////////////////////////////////////////////
二、串口服务器工作模式
所有的串口服务器都支持下面这些工作模式,可以通过串口服务器的管理功能配置相应的工作参数,就可以切换到所需要的模式。
1、 网络工作模式
TCP/IP Server模式
串口服务器监听TCP/IP端口并等待连接,向串口服务器发起连接的可以是电脑或其他嵌入式网络设备。
TCP/IP Client模式
串口服务器根据设置,向指定的远程主机TCP/IP端口发起连接,这些主机必须工作在Server模式。
UDP 广播模式
此模式下,串口服务器将用UDP广播方式进行数据通讯,默认设置下,数据将被使用UDP方式发往广播地址:255.255.255.255:7102,同时串口服务器从地址:255.255.255.255:7101接收数据,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些参数。
此模式可以实现单虚拟串口与多个串口服务器进行通讯的方案。也可以实现一个串口服务器发送多串口服务器接收的一对多透传方案。
2、 跨网段访问
给串口服务器指定一个有效的网关地址,就可以实现对串口服务器的跨网段访问。TCP/IP Server、Client模式支持跨网段访问。
TCP/IP Server模式
设置串口服务器的网关地址,为有效网关的IP地址。在网关上设置NAT规则,将串口服务器的IP地址、监听端口映射为网关上的一个TCP/IP端口,向网关上的这个端口发起连接,就可以与串口服务器建立通讯。

TCP/IP Client模式
设置串口服务器的网关地址,为有效网关的IP地址。并为串口服务器指定要连接的远程主机地址,如果设置正确,串口服务器就可以通过网关与远程主机建立TCP/IP连接
UDP 广播模式
绝大部分情况下,UDP广播是无法跨网段的。
3、 串口工作模式
流转发模式,收到即转发
串口服务从串口收到数据后,立即将此数据转发到相应的TCP/IP连接,中间不做任何等待及缓冲,速度快、效率高,但在以Sokcet方式与串口服务器通讯时,需要网络端软件自己进行数据帧重组,否则将出现拆包现象。
自适应数据帧,存贮转发模式
此工作模式下,串口服务器将在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才转发完整的数据帧到TCP/IP连接。由串口服务器完成串口数据帧重组。
串口服务器根据数据帧之间的间隔来判断是否收到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帧。

当在指定帧间隔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新的串口数据,就认为收到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帧,此数据帧将被一次性转发到TCP/IP连接。串口服务器最大可以缓冲512字节的数据帧。
在以Sokcet方式与串口服务器通讯时,建议使用此模式。
如需咨询方案和应用可联系01082711958 ,www.easyautonet.com

可发送好用的、网站没有提供的MODBUS-TCP/RTU调试工具到各位的邮箱

网友A(2008-12-08):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汪先生 01082533738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网友B:
串口服务器 是异步串行口( RS-232、RS-422/485)和以太网RJ45接口间的一个转换器.是一个带有CPU和嵌入式OS及完整TCP/IP协议栈的独立智能设备.完成RS-232/422/485格式和以太网传输的IP包之间的数据转换,从而给传统的串行设备增加联网功能.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网友C:
过来看看,不说话了....

网友D: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