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存储器内部程序读取

楼主(2008-04-11):
有一台老的FX2-80MR 电梯用。FX2上面有一EEPROM内部程序及寄存器如何读出

网友A:
用SC-09连接线直接连PLC应该可读取.

网友B:
TO楼上

FX2的PLC我以前也用过,用SC-09连接线25针侧还要进行公母变换

网友C:
用SC-09连接线直接连PLC应该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