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4-11):
这 有 台 惠 丰 F1000-G110KW变 频 器 ..面 板 和 端 子 就 是起 动 不 了 .点 去 可 以 .参 数 设 置 没 有 问 题 .还 请 各 位 大 虾 帮 忙 指 教 !

楼主:
写 错 了 ,",点 动 可 以 "

网友A:
检查控制接线!恢复参 数 出厂设 置 试试!如果还不行,请你把连接配线图及工作要求发给我,我来看看!邮箱:lizhenhua1000 ◎sina.com

网友B:
惠丰的变频器说明书有错误\惠丰做得太差了,要是用OP6和OP7端子控制正反的话\F200设定<0>\F201设定<2>\F206设定<2>\F140设定<1>

网友C:
3楼怎么这样说呢

网友C:
惠丰变频器在国内算是可以的

楼主,你好,你恢复出厂直试试。还不行的话,换个面板试。

网友D:
恢复出厂植试一试.说句实话,惠丰的确实不怎么样.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E:
李工。您好!请问有没有惠丰hf-g7的软连接线和该插座

网友C:
通意你好,你要的是面板拖架吧

网友E:
李工:您好!我要的是cpu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软排线以及插座,有吗?

网友C:
 有,只要是惠丰配件的都有,不过那个排线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啊.至于那个插座你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要不你打我电话吧,到时送给你 15937122328

网友E:
谢谢您,李工,那我明天再打电话给您

网友F(2008-05-12):
惠丰的质量在下降,最近两年最为明显,售后还有自身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