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电机转速有什么联系吗?

楼主(2008-04-11):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电机转速有什么联系吗?怎么转换?

电位器输入电压与变频器频率有什么关系?怎么转换?

网友A:
当然有联系了,一般是0-50HZ对应0-你电机的额定转速

电位器一般是0-10V对应0-最高频率

网友B:
基本上同意楼上看法

楼主:
能否有个准确计算方法

网友C:
基本上同意一楼看法

网友D:
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用电位器的话,不是0-10V就是4-20毫安.不用的话有的也可以点动加频,或脉冲改变频率.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

网友E:
准确一点说,转速与负载还有关系呢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G:
变频器输出在0--50Hz时,异步电机属于“恒转矩”输出;变频器输出在50Hz以上时(比如50--100Hz),异步电机属于“恒功率”输出。(当然变频电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H:
n=60f/p(1-s)

你说有没有关系?

网友I:
频率与转速的关系主要看你的设置

设置不同对应关系也不一样

网友J:
当然有联系了,一般是0-50HZ对应0-你电机的额定转速

电位器一般是0-10V对应0-最高频率
xuexi

楼主(2008-06-14):
引用 网友G:
关于变频器输出在0--50Hz时,异步电机属于“恒转矩”输出;变频器输出在50Hz以上时(比如50--100Hz),异步电机属于“恒功率”输出。(当然变频电机就另当别论了)。

一般的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也能正常工作吗?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网友K:
n=60f/p(1-s)

网友J:
同意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