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位编程

楼主(2008-04-11):
我用绝对位置控制,用1PG发脉冲,要实现可以左右自动偏转,在中间是零位,有十个位置可以设定,如先走两次左偏1度,在走5次零度,在走4次右偏3度.请问如何控制,最好在开机可以自动检测位置,自动归零.请大家多帮助了.谢谢!邮箱PUJIAXIAOYU@163.COM

楼主:
现在是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啊,想求助都找不到肯帮忙的人啊!

网友A(2008-05-11):
你是用什么控制的 闭环吗

网友B:
开机自动归零可以利用开机脉冲指令(M8002如果是FX系列的话)置个位,然后在这个位ON的情况下用一个SFC来写一段回零程式,具体你说的十个位置的路线完全可以也用个SFC来做循环!

网友C:
有时间可以到我公司来,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程序,用在LED分光分色上面的,兴东设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唐生。0755-82984361

网友D:
如果你的零位绝对位置要求不高,这样做还可以,是相对控制。1PG只能做相对,开机要回零点。10GM可以做绝对控制。编码器要是绝对位置型的,驱动器也要有绝对位置控制功能(MR J2S系列),装机时设一次零点即可,每次开机可直接工作,不用回原点,原点位置比原点SENSOR感应的准多了!

网友E:
谢了,学习了。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看具体要求。

网友G:
1pg定位模块使用的时候记得要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