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PLC与PROFACE触摸屏COM1口之间的通信线如何做

楼主(2008-04-11):
大家好,我是搞设备维护的,原来机器上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线是PLC边9针触摸屏边为COM2口25针,现触摸屏上COM2口坏了,我想把它连到9针的COM1口上,有哪位知道这根线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A:
找本proface通讯手册看看

网友B:
手册上面有图的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