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变频器炸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1):
今天公司一台空压机的变频器110KW炸了,空压机是新机刚启用,前面加装了一个变频柜,

当空压机压力达9.5KG后,变频器显示过电流跳机,恢复故障后再开,刚启动就又显示过电流

再恢复故障后,再启动,就看见变频柜里有出现小火花出来,就没再开机,通知厂商过

来查看,并详细说了故障现像,当厂家工作人员再将空压机用工频打到9KG后,再关机用变频启动

当一启动时就炸了,并烧了起来,约5秒后开关跳闸,烧了1分多钟后用灭火器灭火.

东元的,太可怕了.

网友A:
太可怕了. 我不懂,

网友B:
关注中!应该是变频器质量问题吧

网友C:
质量问题!!该找他们!!!!

网友D:
变频器问题,只要电机没有问题

就算有问题也应该保护啊

螺杆空压机变频改造慎重

网友E:
变频器不性能不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E:
你需要多大的压力,最好有反馈.

网友F:
有可能是质量问题,也许是选型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质量问题吧

网友H:
可能变频器有质量问题

网友I:
楼主我们再等你的结果哟

网友J:
应该是变频器质量问题,关注中

网友K:
变频器质量问题!!!!!!

网友L:
保护没有起作用

硬件问题?。。。。。

网友M:
??/

14 楼 回复时间:2008-4-14 14:10:16
得分:0

保护没有起作用

硬件问题?。。。。。

网友N:
空压机能启动,压力上升了才导致过载,变频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O:
是不是日货呀,没使用过

网友P:
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