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线制和3线制仪表的接线方式

楼主(2008-04-11):
请问140 AVI 030 00模块如何接两线制和三线制仪表?另外,140 AVI 030 00模块的通道是否对仪表供电?谢谢!以前都是用S7-300的,S7-300可以通过跳线来区别接两线制和三线制仪表的。

网友A(2008-07-14):
1.quantum模块不给传感器供电,需外加电源

2.不知道你是接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这里不让贴图,你参考一下帮助里的接线图吧。

网友B(2009-01-11):
3线制电流信号怎么接在下谢了

网友C:
2线制传输的是电流信号,3线制传输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D:
2线制是电源和信号共用2根线,就像你用电池接灯泡一样,3线制其中一根是电源线,另外2根是信号线,共用1根地线

网友E(2009-03-17):
两线制的仪表直接接.

三线制的一根接仪表所电源,另外两根 按照实际接线的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