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内的电解电容器能不能用于交流电机启动?

楼主(2008-04-11):
三相马达有了,但想在单相交流电下启动试试,缺10~20UF电解电容器了,

修电视机的人把十只电解电容容扔在我家了,

10UF/400V,小型圆柱形,两只引脚一长一短,短引线对应的

柱面上有指示 ->->->->, 虽耐压值>220V,但我不敢用它试.

不知有经验的兄弟有何高见

网友A:
你都说是电解电容,应该是有分+-的吧?你说能直接用在交流电上吗?

网友A:
有个建议,拆你家的洗衣机里的电容,肯定行。

楼主:
洗衣机是不能拆的,每天都得用,

实在不行,家里电风扇可拆,那干脆到修理部买一只交流用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B:
临时应急可以使用,需要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注意串接后电容容量会减少,只要搭配合理就可以.

楼主:
电解电容器的极性

1.铌电解电容
它用金属钽或者铌做正极,用稀硫酸等配液做负极,用钽或铌表面生成的氧化膜做介质制成。它的特点是体积小、容量大、性能稳定、寿命长、绝缘电阻大、温度特性好。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中。 贴片钽电容有一端是标有一横线,是贴片钽电容的正极,另一端是负极.引线钽电容腿长的一端是正极,腿短一端是负极.贴片钽电容是极性电容,正负极不能接反,万一接反,该钽电容就不起作用或者失效。
2.电解电容
它是由铝圆筒做负极,里面装有液体电解质,插入一片弯曲的铝带做正极制成。还需要经过直流电压处理,使正极片上形成一层氧化膜做介质。它的特点是容量大,但是漏电大,稳定性差,有正负极性,适宜用于电源滤波或者低频电路中。
极性区分﹕长脚为正﹐短脚为负﹔负极有一条灰带。常用单位为UF级,使用的时候,正负极不要接反, 否则会在电解电解液中产生气体而爆炸。
3.超级电容(法拉电容)
超级电容特性 a.超级电容具有超高电容量(0.1F~5000F) b.比同体积电解电容容量大2000~6000倍 c.超级电容的阻抗很低LOW ESR d.超级电容有超长寿命,充放电大于40万次 e.超级电容单体电压:2.3V、2.5V、2.7V f.超级电容的释能密度(Power Density)是锂离子电池的数十倍以上 g.与同体积的电池相比,超级电容具有10倍以上的功率密度和100倍以上的充放电速率 h.与蓄电池相比,有更宽的工作温度范围,无污染,免维护 (工作温度一般在-20℃~+70℃,储存温度在-40℃~+70℃范围内)

马达起动交流电解电容

交流铝电解电容器

楼主:
搜来的,只是图难贴,能直接贴图就好了

楼主:
我的那十只,肯定是有极性的了,估计不能用于交流,仅用于滤波;

:1> 两只引脚不一样长; 2>短引脚上有 大减号标志; 3>个头太小;

交流电解电容,个头一般较大;

网友C:
哈哈。不知道?做过就知道了!

网友D:
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凑合着用。

网友E:
      “临时应急可以使用,需要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注意串接后电容容量会减少,只要搭配合理就可以.”

1、勃龙工控说的这个方法是错的,电解电容负-负串接后,并未改变电容极性;

2、电解电容负-负串接后接入交流电压时,总有一个电容的电压与其极性相反,发生击穿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交流电不是闹着玩,我还是去找那些大个电容,

安全最重要!

多谢常师傅的实物图!

网友F:
电容启动式电机的启动电容也是一种电解电容.由于他工作时间极短,所以不会击穿.勃龙工控的说法可以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凑合着用。



可以用,但最好用两个二极管并在电解电容上面,就可以变成真正的无极性电容了。

方法是:把二极管D1的负极和电容器C1正极相连,当然D1的正极就和C1的负极相连(废话,这还用说?)然后把二极管D2的正极和电容器C2的负极相连,D2的负极和C2的正极相连。(一回事啊!烦不烦?)你就有了两个电容二极管组件。

然后,把两个组件的电容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放心启动。

刘志斌发言:电解电容负-负串接后,并未改变电容极性; 电解电容负-负串接后接入交流电压时,总有一个电容的电压与其极性相反,发生击穿的可能性极大!

东方发言:刘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交流电正半周C1充电,D2导通。这时C2上没有电压。发生击穿的可能性不大。负半周时,C2充电,D1导通,保证C1不会有反向电压,发生击穿的可能性不大。刘先生敬请放心。

勃龙工控发言:临时应急可以使用,需要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注意串接后电容容量会减少 。

东方发言:勃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串接后电容容量不但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仍等于其中一个电容的容量。耐压也不会增加,还等于一个电容的耐压。注意必须大于交流电的峰值吆。

天下三分明月夜发言:交流电不是闹着玩,我还是去找那些大个电容, 安全最重要!

东方发言:天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不再是闹着玩,而是确保安全最重要! 不用去找那些大个电容了。

天下三分明月夜:那就可以当交流电容用了。

sc8043799发言:电容启动式电机的启动电容也是一种电解电容.由于他工作时间极短,所以不会击穿.勃龙工控的说法可以一试

东方发言:S先生所言极是,在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还是这样,只能用做启动电容,短时间工作。不能用于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否则就像刘先生说的那样“这个方法是错的”。不过不是“发生击穿的可能性极大”而是因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燥热鼓胀,最后轰然一声上了天。它是为天下三分明月夜累爆的呀!

或曰:看来对电容也得劳逸结合,加强人性化管理,确切地说,是容性化管理吧。

楼主:
搞笑乎  搞笑乎
要凑10个字

网友E:
“方法是:把二极管D1的负极和电容器C1正极相连,当然D1的正极就和C1的负极相连(废话,这还用说?)然后把二极管D2的正极和电容器C2的负极相连,D2的负极和C2的正极相连。(一回事啊!烦不烦?)你就有了两个电容二极管组件。

然后,把两个组件的电容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放心启动。 ”

1、把电解电容器负-负串接,每个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在电容电压极性与电容极性相反时二极管导通短路,保护了电容电压极性与电容极性相反时电容击穿的危险,是个好办法!!!

2、那就是说,电解电容器负-负串接,每个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后,在交流电压极性与电容极性相同时,电容充电,那么这个电容电压充到最大;这样两个电容最终都充电到电压最大值(崭不考虑自举升压),电压也是负、负相接;

3、这样负、负相接的两个电容器完成充电到最大值后就不再充电,也不再放电,失去了电容的作用,等于电路不存在电容了!

网友B:
这么一个小问题没必要那么争吵,大家看人家 "  常师傅 " 发的图片,就是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用的.
我们单位有个电机维修门市,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有不少是这样用的,当然这样的电容质量差一点,不是不能用.
还有 "刘志斌"先生的言论,足以证明你没有任何实践经验,虽然你理论一大堆,做老师可以,做工程师你的大大的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搞笑乎  搞笑乎

非也   非也     天先生乃国学之高手乎,集古今之大成,融文理于一身,佩服,佩服!东方不才,止增笑耳。然某言并非忽悠,其衷心可鉴。试诸实践,必获全证。唯启动时间不宜长耳。10秒足矣。倘初试未果,可令其小憩片刻,或调整于参数,或检查于回路,重整旗鼓再试不妨。即令一举成功,欢呼雀跃之时,兴高采烈之际,幸勿忘乎所以,及时拆除电容组件于启动绕组。切切!俾不得乐极生悲,勿谓言之不预也。

网友E:
        “一个小问题没必要那么争吵”

1、大家讨论具体问题,只要说的是问题,就不是争吵!

2、勃龙工控看来本事有长进,人品也有长进,在讨论中也学会了“攻击”,对你的长进表示“敬意”!!!

3、电解电容虽有极性,要求按极性使用安装,但也不是泥做的,低电压反向使用完全可能;

4、但是你用这个可能否定正确使用的原则,也显得你作为电工有些不成熟,你去农村看看那些电工,你不敢做的事他们都敢干,像你这样说话,那些电工是最有实践经验的!!!

5、这叫礼尚往来,你不要不舒服!!!

网友E:
1、“两个电解电容负-负串联,把有极性电容改为无极性电容”的理论和实践是极其错误的,勃龙工控的这个言论是极其有害的!!!

2、两个电解电容负-负串联,加交流电压时,总有一个电容的电压与极性相反,是不安全的错误做法!!!

3、没有合适的电容,洗衣机可以不修,等有了合适的再修,不冒这个危险,220v电压电容炸裂会伤及生命和健康!!!

网友E:
1、“两个电解电容负-负串联”这也是你的作为工程师的“实践经验”???

2、你的这个“实践经验”说明你不是“工程师”,这样的“工程师”是害人的工程师!!!

网友E:
220v 电容击穿炸裂是会伤及生命的事,工程师勃龙工控收回你的实践经验吧!!!

网友I:
这么多高手支招,领教了!

楼主:
公司一级仓库里报废的库存里有许多电解电容,10UF-45UF/400AC 50/60Hz ,

但一只只个头体积太大,有的连绝缘外壳也没有,更危险,这些报废的库存

估计十年以上,不能用了;到二级仓库找,估计是吊扇用的,体积不算大,方块

的,但容量不大,1UF-2.5UF, 就拿了两只!

网友B:
TO :刘志斌
你到你附近的地方找个维修电动机的,找报废的启动电容,多找几个,砸开看看就什么就明白了!!!
空谈理论没有用!
再说,电解电容负负串联改造成无极性电容也不是我的发明,理论上也解释的通,你只不过没有真正理解串联后的特性罢了!
还有,我是个真真正正的工程师,别的不要再说了,那么你是不是真正的老师,又能教出什么样的洋学生?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J:
多学点理论知识吧!年青人!!

网友F:
支持勃龙工控,电机启动电容器也是电解电容

网友K:
支持9楼,不过最好不要用,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的启动绕组运行后并不切除,时间常了电解电容干涸,很快就失效!

网友E:
“我是个真真正正的工程师,别的不要再说了,那么你是不是真正的老师,又能教出什么样的洋学生?实在不敢恭维!!”

1、如果我给学生说,电解电容负-负串联,就变成无极性电容,我觉得,我就不配当教师!

2、如果在网上对网友说,电解电容负-负串联,就变成无极性电容,我觉得就不配当工程师!

3、你说无极性电容打开,就是有极性电容负-负串联的,这个我信,但是把电解电容随意拿来负-负串联成无极性电容,是很危险的事情,是工作在220v工频电压上;

网友L:
电解电容并接二极管充当无机性电容我用过,主要要考虑电容充放电能力

有机性电解电容承受 过高的反向电压会爆炸的,这不是危言耸听

至于有些启动电容的内部结构,那不是正常的做法

网友E:
市面上买的大容量无极性电容,确实打开后有用负-负连接的电解电容构成,它的理论依据是:

1、串联电容分压,分压值与电容量C成反比,就是说两个电容串联时,电容量C大的电容器承受的电压小;

2、如果有极性电容的电容量C,与极性有关,即正向接入电压时电容值C小为额定容量值,反向接入电压时电容值C大为额定容量值的10倍;

3、那么这样的有极性电容,或电解电容,负-负连接时,接入交流电压后,加反向电压时的电容器电容量C 大10倍,承受的电压低,是加正向电压电容电压的1/10 ;

4、这样在220V工频电源下使用时,处于反接的电容器承受的电压只有20v,而处于正向电压的电容器承受的电压为200v,是安全的!

网友E:
1、一般电解电容反接时,电容量大,但是否符合负-负连接的要求,不知道!

2、随便去负-负连接,会出乱子的,很危险的,不能这样去做!!!

楼主:
都是我的电气老师,勿争吵,我用吊扇的2.5UF电容已把三相电机转起来了,转动力量不少

吊扇电容个头不算大,就是不能放到小电机接线盒里,只好挂到接线盒外面.

网友E:
1、如果有极性电容的电容量C,与极性有关,即正向接入电压时电容值C小为额定容量值,反向接入电压时电容值C大为额定容量值的100倍;

2、那么这样的有极性电容,负-负连接时,接入交流电压后,加反向电压时的电容器电容量C 大100倍,承受的电压低,是加正向电压电容电压的1/100;

3、这样在220V工频电源下使用时,处于反接的电容器承受的电压只有2v,而处于正向电压的电容器承受的电压为218v,是安全的!

网友M:
没试过!不过总感觉不 太安全!

网友:
嗯,好像有点气氛了!

网友N:
不能用,肯定会爆炸的,吓人哦!

网友O(2013-03-25):
引用 网友E:
220v 电容击穿炸裂是会伤及生命的事,工程师网友B...

今天我作为一起更换电容,负-负串接的假冒伪劣坑爹电容引起的爆炸事故的见证者说上一句。刘兄我顶你!这种串接方式在小信号电路中用用可以,在工业级的回路中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单个电容耐压不足的时候。我们这次的坑爹电容是乐清的一家企业的。测量的时候容值大概330uF左右。爆炸后查看残骸及剥开新的电容观察。是由两个200VDC,680uF的电容串接的。串接后容值确实可以降至330uF左右,但是耐压值还是要按照200VDC,而不是坑爹的外包装450VAC。尼玛,这就是坑爹啊!!!!!无良且没有技术功底的黑心企业。。。EPS本身就是为了保障特殊公用的,这样一搞就算没爆也是个隐患。尼玛好不容易换一次国货,就是这个后果…………

网友P:
要看好是交流电容还是直流电容,是不能换用的,很危险。

网友Q:
2008年的老帖了。五年啦,不知当年争论的双方今天还在吗?刘志斌和勃龙工控可好?

东方有一重要更正在此提出:

14楼:

东方:可以用,但最好用两个二极管并在电解电容上面,就可以变成真正的无极性电容了

勃龙工控发言:临时应急可以使用,需要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注意串接后电容容量会减少 。

东方发言:勃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串接后电容容量不但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仍等于其中一个电容的容量。耐压也不会增加,还等于一个电容的耐压。注意必须大于交流电的峰值吆

东方严重声明:上面我说的“串接后电容容量不但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仍等于其中一个电容的容量。”一言有误!

<此处内容被屏蔽>正确说法<此处内容被屏蔽>:1、两个相同容量的电容负负相接串联后,耐压保持不变但容量变成单个电容的一半!

                            2、“最好用两个二极管并在电解电容上面,就可以变成真正的无极性电容了”一语多余。没有二极管也是“无极性电容”。

XW:关键是能不能作为电动机启动电容用?

东方:当然可以的。

XW:但39楼为什么说“负-负串接的假冒伪劣坑爹电容引起的爆炸事故”呢?

东方:主要是“两个200VDC,680uF的电容串接的。串接后容值确实可以降至330uF左右,但是耐压值还是要按照200VDC,而不是坑爹的外包装450VAC。”,由于耐压不足引起的,如果用450VDC的电解电容串联就没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