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380v,变频器

楼主(2008-04-11):
220v电源如何修理变频器呀?

网友:
用单相转三相电源。。。。这是最正道的办法。。。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要的, 我有只 Danfoss VLT 2800 小变频器,接上220V,显示 Err8,电压不够

网友B:
控制部分通常用单相,主回路可以用单相电转成直流电后接到变频器的整流后使用。

网友A:
用单相转三相电源-----------?这用什么转呢?

其实变频器应该做成能支持220V单相电,技术上很简单,反正第一步是整成直流,再逆变;

第一步都变成直流了,何别要管它是几相的呢

网友C:
用220转380的变压器最好啦,不过在修理时最好把主回路中的滤波电容断开,这样才不会烧坏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buguo

网友D(2010-07-02):
简单啊 用220U电源给倍压整流就可以了 只有单相电源线够大的话 可以带动7.5的电机没有问题的 不明白可以加我QQ 109191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