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6.0SP3

楼主(2008-04-12):
在FTP上下载了WinCC_V6SP3_A3.iso (694 MB (728,754,176 bytes)),安装后看似能用,但不能创建新project,总是提示“0x80046127: (null)”,点击“OK”后,然后提示“Project could not be created”。

网友A:
感觉这个问题一般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操作系统。最好不要使用ghost版或者非正式版的xp。应该是正式版的profession版的。然后还有个补丁,具体记不住了,安装的过程它有提示。

二、就是wincc光盘的事,网络下载的不是都不好使,但是的确有的有问题。

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硬盘系统分区格式化,然后装操作系统。再安装wincc试试。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道理啊,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C(2009-11-03):
我的也有这问题,改了SQL的安全设置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