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常见怪现象

楼主(2008-04-12):
日本安川G5变频器常见怪现象:经常出现报警“UV1”(直流电压过低),机台停机。

按RESET或关电再送电,报警消除。

大小不定,有22KW,有3.7KW的。这种变频器厂里有40多台。

按说明书我们也检查了各种外在的因素,都没问题。变频器里有一个接触器,我检查了也是正常的。外部电源也稳定。可以肯定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何故障?

与模块有关吗?

网友A:
18.5KW以上的把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打磨一下,或直接用DC24小继电器把辅助触点在连起来,小功率的看一下变频器内部是不是很脏,脏的话清理内部灰尘,更换电路板电解电容,有问题交流http://ok0328.cn.alibaba.com/

网友B:
运行中报电压低跟接触器有关系吗?

网友C:
说的没错,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跟电网有广联

网友E:
这个你那是用在那个上面了!电压过低有好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F:
说的没错 ,18.5KW以上的把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打磨一下,或直接用DC24小继电器把辅助触点在连起来,小功率的看一下变频器内部是不是很脏,脏的话清理内部灰尘,更换电路板电解电容 ,另外检查电网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这种故障多半和接触器上面的辅助触点有关的,我曾经碰到过,困扰了我半年时间,加一个小的继电器是不错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