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钮控制要控制两个灯

楼主(2008-04-12):
用一个按钮控制要控制两个灯
按下时绿灯亮,第二次要红灯亮啊
不准用计数器
只是用电控实现
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简单而又复杂……

网友A:
楼上的是什么图纸?

网友B:
2楼的朋友~你的思路很好~但我分析图有很多问题.不通.

网友B:
楼主问的问题也太有意思了~电控麻烦,费用高~~转换开关不行么?

网友C:
有待自保持按钮,换一个得了!

网友C:
要不就得加继电器,费用更高,故障点多!

网友D:
换扳把开关行吗?加装继电器太复杂

网友E:
2楼的朋友~你的思路很好~但我分析图有一处问题.不通.29-31线段的KA1应该是常闭.说明一下该电路为按第一下红灯亮,按第二下绿灯亮,按第三下灯灭.

网友F:
这是个钻牛尖问题,是老一套的单钮启停的变种.没有结果,毫无意义.

网友G:
我觉得 :其实这就是一个开关起停的问题,只是换总说法而已 !

网友H:
图有问题. 第2次再按,KA2怎么得电???请问!!!!!!!!!关注中

网友I:
用单按钮起停是一样,其它不说是二个就是N个一样可以搞定,

网友J:
没有意义,要是这样的话成本那么的高,谁还要这样的东西呢,

网友I:
这道题目真的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一个逻辑思维的问题,真的,如果你能真正的想明白能做出来,对于自己还是有一定学习价值的,这道题目我碰到好多工程师的都做不出来,一看好象特别简单,但是考虑的问题不少,按下第一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二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三次是一种状态,每按一次不能产生连动,

如二楼的图纸:按下第一次KA1暂时自锁,KM1得电自锁,但是按下第二次的时候不放由于KA2得电=>暂时自锁=>KM1常开+KA2常开=>KA3得电并自锁,但是KA3又使KM1重新断开,由于按着不放KA2暂时自锁状态,由于KM2前串有KA2的常闭,造成KM2根本无法正常接通,错误不只在这一些,逻辑上面也根本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K:
d按下时绿灯亮,第二次要红灯亮第三次呢

网友L:
是不太容易做那,哈哈,你说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道题目真的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一个逻辑思维的问题,真的,如果你能真正的想明白能做出来,对于自己还是有一定学习价值的,这道题目我碰到好多工程师的都做不出来,一看好象特别简单,但是考虑的问题不少,按下第一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二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三次是一种状态,每按一次不能产生连动,

如二楼的图纸:按下第一次KA1暂时自锁,KM1得电自锁,但是按下第二次的时候不放由于KA2得电=>暂时自锁=>KM1常开+KA2常开=>KA3得电并自锁,但是KA3又使KM1重新断开,由于按着不放KA2暂时自锁状态,由于KM2前串有KA2的常闭,造成KM2根本无法正常接通,错误不只在这一些,逻辑上面也根本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你老按着不放干什么,难道你启动设备就一直按着启动开关?

网友M:
这是个考人的好题,现实中是不用但做为考核一个人电路思路还是很好。

网友I:
对:一万伏关于引用hncdld的回复内容:

这道题目真的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一个逻辑思维的问题,真的,如果你能真正的想明白能做出来,对于自己还是有一定学习价值的,这道题目我碰到好多工程师的都做不出来,一看好象特别简单,但是考虑的问题不少,按下第一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二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三次是一种状态,每按一次不能产生连动,

如二楼的图纸:按下第一次KA1暂时自锁,KM1得电自锁,但是按下第二次的时候不放由于KA2得电=>暂时自锁=>KM1常开+KA2常开=>KA3得电并自锁,但是KA3又使KM1重新断开,由于按着不放KA2暂时自锁状态,由于KM2前串有KA2的常闭,造成KM2根本无法正常接通,错误不只在这一些,逻辑上面也根本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你老按着不放干什么,难道你启动设备就一直按着启动开关?

难道你能保证你按按钮的时候能产生和PLC一样的脉冲输入吗?其实在PLC中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按着不放可以进一步查看电路的正确性,在这个电路设计上就会有这样的考虑!

按第一次只能启动第一个灯,但是不能自动启动第二个灯,当松开以后再按才能启动第二个灯,这次按下不能自动停止,只有松开以后再按第三下才能停止,按第三下的时候不能造成系统又重新启动,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一万伏关于引用hncdld的回复内容:

这道题目真的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一个逻辑思维的问题,真的,如果你能真正的想明白能做出来,对于自己还是有一定学习价值的,这道题目我碰到好多工程师的都做不出来,一看好象特别简单,但是考虑的问题不少,按下第一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二次不放是一种状态,按下第三次是一种状态,每按一次不能产生连动,

如二楼的图纸:按下第一次KA1暂时自锁,KM1得电自锁,但是按下第二次的时候不放由于KA2得电=>暂时自锁=>KM1常开+KA2常开=>KA3得电并自锁,但是KA3又使KM1重新断开,由于按着不放KA2暂时自锁状态,由于KM2前串有KA2的常闭,造成KM2根本无法正常接通,错误不只在这一些,逻辑上面也根本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你老按着不放干什么,难道你启动设备就一直按着启动开关?

难道你能保证你按按钮的时候能产生和PLC一样的脉冲输入吗?其实在PLC中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按着不放可以进一步查看电路的正确性,在这个电路设计上就会有这样的考虑!

按第一次只能启动第一个灯,但是不能自动启动第二个灯,当松开以后再按才能启动第二个灯,这次按下不能自动停止,只有松开以后再按第三下才能停止,按第三下的时候不能造成系统又重新启动,

内容的回复:

虽然不能产生和PLC一样的脉冲输入,但你按个一两秒总足够了吧.

网友N(2008-05-14):
我不知怎么把图传上来,我的图可以达到你的求,我以试过,绝对没问题

网友O:
我能..我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P:
用单按钮启停电路不就行了嘛,   主继电器的常开接一个灯,常闭接另一个灯,不就轮着亮了嘛,

唯 一与楼主要求有差异的是:一通电就有灯亮,这也没关系,反正楼主的要求中,全关不了灯;

网友Q:
题是出得不错,就是不好理解!第二次按时是两只灯都亮还是只亮一只?第三次,第四次按的结果呢?

网友R:
重复25楼的问题:

  题是出得不错,就是不好理解!第二次按时是两只灯都亮还是只亮一只?第三次,第四次按的结果呢?

网友S:
按下时绿灯亮,第二次要红灯亮啊

哪第二次红灯亮了,哪绿灯亮不亮,第三次呢……

网友T:
十个继电器 十个灯 得电后十个灯 依次循环 大家试试 我在88年时玩过

网友U:
呵呵,什么年代了..用PLC就可以拉..还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2009-08-07):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灯,第一次按是亮,第二次是灭,第三次再亮,第四次灭,奇数次亮偶数次灭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以为每人会关注,没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谢谢了,

我被大家这种认真的态度感动了,谢谢!

事无小事

网友V:
此电路图应该是不正确的,分析:

按SB,KA1自保,KM1动作.

再次按SB,KA1仍然自保,KA1不释放KA2就不可能动作,KA2不动作KA3就不可能动作,KA3不动作KM2就不可能动作,

所以次电路图是不正确的.

哪位有可参考的电路吗?

网友W:
二 楼的是什么图纸?

网友X:
这个图纸绝对正确没有看懂是你们太笨,好图

网友Y:
楼主的本质:一个按钮,实现三个状态,     我们常讨论:一个按钮两个状态,

可以这样讨论:一个按钮,如何用纯继电器实现 N个状态 (N=2,3,4,。。。。。)

这就是通用的方法了。  当N>2,其实太复杂,接线那么多,没有实际用处了。

网友Z(2010-06-30):
在这里一个按钮控制3只灯,不是来计算成本等问题 的```主要是大家交流一下```互相学习``我就找了好久这种图了````

网友AA:
第一次绿灯亮,第二次红灯亮,依次。。。。。断开保险复位。应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AA:
怎么这么不清楚?郁闷

网友AA:
再试一次,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A:
传到网上和预览的效果怎么不一样啊?

网友AA:
再传一个,看看如何?

网友AB(2012-09-19):
引用 网友AA:
再传一个,看看如何?

41楼终于成功了。

网友AC:
41楼的可以......

网友AD:
给你出个电子线路,能实现你要求的功能,见下图:

      说明:开机給电时,C1电压=0V,使G3管截止,其集电极输出高电位使U1A、U1B的Q端输出=0,故使G1、G2皆截止,红绿灯灭。按一下按钮K1,给U1A与U1B的CLK突加正电压,此时U1A的D端=高电平,而U1B的D端=低电平,管按钮按下产生的正突跳沿,使U1A的Q端输出=1(高电位),使U1B的Q端输出仍=0(低电位)。U1A的Q端输出=1使G1导通,即绿灯亮,U1B的Q端输出=0使G2截止,即红灯不亮。按钮抬起对电路无作用。当第二次按钮K1时,由于U1A的Q=1,使U1B的D端=1,而U1A的D端仍=1,故按钮K1按下产生的正突跳,使U1A、U1B的Q皆输出=1,使G1与G2皆导通,此时红绿灯皆亮。

     图中的K2按钮为复位按钮,按下K2,使C1短路,C1电压=0 ,使G3截止且输出高点位使U1A与U1B复位,即使Q端输出=0,二个灯皆灭。

     该电路只用4013一个集成块(1元多钱),3个晶体管加上几个电阻与1个电容只需1元钱,比用继电器便宜的多,而且动作可靠。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二 楼的是什么图纸?

因为是待业青年画的图,所以,跟常规的图有点不一样,反向画图,倒着来画,502胶水。我们这里读---‘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