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的5.5KW的电流传感器坏拉,可否去掉其中两个

楼主(2008-04-12):
现在有一台台安N2的传感器坏2个,没有配件,怎么处理

网友A:
把传感器的进线和出线直接短接,不过这样的话是检测不到电流滴!

网友B:
传感器可以拆开维修的,它不可以去掉!

网友C:
短接检测光藕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也是短接检测光藕

楼主:
3楼的工程师,短接那个检测光藕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检测光耦谢谢是PC7还是PC8??谢谢

网友F:
电流检测没有了,对地短路也没有了,过流保护,过载保护都没有了,这样的变频器用起来不好用啊!所以还是要换霍耳,毕竟安全一点嘛。

楼主:
有配件的话,谁都想换上去,但现在没有

网友G:
小机子可以赌一把  马达不坏 负载没问题话  一般可以用的

网友H:
我有此机配件13812126331

网友I:
我有这个传感器13925832196林生

网友J:
我有QQ;708807688

网友K:
坏了,拆来丢了,不用.小功率的没问题.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L:
还是要有好点哈,毕竟安全第一。要不,出问题就听相声了!

网友M:
怎么不买电流感器啊。看是什么型号的。看我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