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S7-200连接用OPC驱动

楼主(2008-04-12):
各位大侠:

以前用过S7-300的SI7连接.

怎样用OPC驱动来连接S7-200,在IFIX中怎样配置呢?还需要另装OPC驱动吗?IFIX4.0中自身带的驱动行吗?

谁有例子提供一下.

楼主:
难道没有人作国吗?提示一下.

等待中

网友A:
通常是先配置PC ACCESS软件,有点累死于simatic net,把S7-200仿真成OPC方式进行连接

还有个是通过驱动,好像是SIX吧,第三方驱动,需要单独购买

网友B:
IFIX中有没有OPC驱动这很关键,只要有的话,两者就不成问题;

如果没有就不得不改用落后的DDE,IFIX---------DDE-------OPC/DDE-------OPC-----S7-200

网友B:
iFIX中应该有OPC,这可是标准接口呀

网友B:
搜到这IFIX OPC驱动,不知能不能用,

http://www.himoon.cn/index.php?action/viewspace/itemid/10401

楼主:
谢谢,我现在采用的第三方驱动,是KEPSEVER驱动,经过询问,基本可以了,我正在调试

网友C:
我用过KEPWARE,没有问题,在东北做了几个活,都是用这个,不错

网友D:
第三方驱动KEPSEVER驱动+IFIX OPC驱动.用的还可以,已经在好几个大项目中用过.

网友E:
用OPC powertool 和s7200 PC ACCESS连接。驱动名:OPC Client v7.34a

网友F(2010-01-19):
kepware有免费的吗

网友G:
KEPWARE网上有注册机,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