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位器检测

楼主(2008-04-12):
带开关电位器的检测
对于带开关的电位器,除应按以上方法检测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及接触情况外,还应检测其开关是否正常。
先旋转电位器轴柄,检查开关是否灵活,接通、断开时是否有清脆的“喀哒”声。用万用表R×1Ω档,两表笔分别在电位器开关的两个外接焊片上,旋转电位器轴柄,使开关接通,万用表上指示的电阻值应由无穷大(∞)变为0Ω。再关断开关,万用表指针应从0Ω返回“∞”处。测量时应反复接通、断开电位器开关,观察开关每次动作的反应。若开关在“开”的位置阻值不为0Ω,在“关”的位置阻值不为无穷大,则说明该电位器的开关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