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9038不能变OFF?

楼主(2008-04-12):
我的PC机与PLC通讯时,为什么R9038老是ON态,不会改变为OFF?

网友A:
它是16-bit F96_SRC 命令中的Table search 結果指標暫存器!你用E_MOVE 命令將執行過F96_SRC 命令後的DT90038內容拉出來看看。

此外;DT90038暫存器並非是一個BIT元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现在是用F144的通讯接收程序来接收外部发来的数据并存储,因为只有R9038软继电器由NO变OFF才能进行下一次接收动作,但现在是接收一次后R9038仍保持在ON,不能再进行下一次正常的接收动作啊

网友B(2008-07-18):
R9038为接收到结束符后置ON。要变为OFF,则需再次执行F144指令,执行F144指令就会变为OFF,一直保持,直到收到结束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