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PLC与interbus

楼主(2008-04-12):
请教;
      我们公司的设备interbus都用于S5PLC系统,而s7都用profibus,
      s7能用interbus吗?
      s5已停产,面临改造升级,interbus也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没想过,如果你不想改网线的前提下,升级PLC最好用人家默认的,比如用S7就把网线换成profibus协议的最好.

网友A:
对不起说反了

用S7时就要用profibus协议

楼主:
那S5改S7时,interbus可以不改吗,还是一定要改成profibus?

网友B:
interbus 有直接挂在S7 PLC上的模块啊

网友C(2008-08-06):
S7当然可以用INTERBUS了,但需要加PHOENIX S7 INTERBUS板卡

网友D(2009-07-06):
需要加PHOENIX S7 INTERBUS板卡

网友E(2009-11-09):
我今天刚做过,加了一块IBS S7 400 DSC I/T模板,成功的将INTERBUS总线连到S7-400系统,数据读取成功。

网友F(2009-12-15):
加 IBS S7 400 DSC I/T

网友G(2011-03-12):
我公司也有用S5连Interbus的老设备,请问谁可以帮忙发点相关的资料和软件过来...谢谢

IBS S5 DCB/I-T   IBS S5 DSC/I-T  IBS S7 300 DSC-T及IBS S7 400 DSC/I-T模板我公司都有请购过,可以没这方面的资料和软件!

QQ:226395821       Email:hjinsha@163.com

网友H(2019-06-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