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格式,BCD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2):
请问  BCD 具体是什么意思???   怎么和别的格式对应???

网友A:
BCD只是以4位二进制表示一个十进制数。 通过数值转换可以和别的格式对应,PLC生产厂家也提供了相应的转换指令,如果您不满足,可以根据算法自己编写转换指令。

网友B:
BCD--binary coded decimal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

常用的是其中的8421码.即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二进制数的权依次为8、  4、  2 、1。

如27用8421码表示是0010 0111。

网友C:
124810204080以此类推

网友D:
我认为是这样:K27 转为二进制是 11011    也就是1+2+0+8+16=27

                         H27转为二进制是0010  0111也就是个位是7,十位是2

网友E:
BCD  就是用4位二进制表示十进制

网友F:
CP1L里就有说过这些数据的格式

网友G(2008-10-16):
binp 指令为将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书转换为二进制数.当每次扫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