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220V0.75KW求助

楼主(2008-04-12):
机器空载没为题,只要带载后,没几天就报过压,也能复位,板子上的检测电路我都查遍了,问题还是没解决,郁闷,有修过这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负载参数shezhi

楼主:
参数我都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C:
看一下负载惯性是不是过大.

网友D:
1.负载是否惯性过大,

2.大滤波电容容量是否下降

3.主板也有可能

网友E:
  在变频器中有一个接触器,如果是接触器的触电接触不好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F:
电源电压是否高啊???是运行中还是减速是报过压的啊???要精确顶为!

楼主(2008-06-20):
电源电压不高,是在运行中报过压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期待高手帮忙呀

网友G:
监视一下 内部直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