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机能否在超出额定频率的状态下运行?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8-04-12):
三相交流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由于输出的速度达不到生产的要求,我想通过提高变频器的频率来提升速度,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要达到80HZ才能满足我生产的要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样操作能否可行?如果可行,对电机或变频器有哪些不利的因素?望各位高手给予答复!谢谢

网友A:
书上见过这类问题,

1.转矩变低;2.软磁铁发热,.....................

网上搜一搜

网友B:
如果负载小的话估计可以试试吧,等于弱磁调速了。

网友C:
请用变频专用电动机。

网友D:
只要是对照变频说明书设置好参数,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
(3) 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与厂家仔细商讨。

网友F:
短时间内还是可以的。如果长期运行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G:
长期运行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H:
肯定不行,请用变频电动机。

网友I:
80HZ我倒没试过不过60HZ我们厂倒是有用现在3、4年了没什么问题37KW,楼主所说的80HZ最好建议不要采用较危险,

就像电机额定电压380v你给它400v没什么,你要是给它1000v那电机不就炸啦,同样道理。

网友J:
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
(3) 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与厂家仔细商讨

网友K:
不是专用的非常容易发热,这是我试过的

网友L:
楼主说的80HZ我没有试过,70HZ不长时间运转是没事

网友M:
我单位有一台0.75KW普通电机,长时间运行在 90HZ以上都不发热,的确难一置信,一般电机开到60HZ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两点建议:

1:更换变频电机,

2:增加机械增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