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电舍VT230报DER参数错误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08-04-12):
求助:明电舍VT230报DER参数错误故障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值? 谢谢!!!!

网友A:
c09-7=9恢复出厂值。

网友B:
ERROM程序出错,恢复出厂值也搞不定

楼主:
C09-7改为9后好象没什么动静啊,恢复不了出厂值啊.在线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要换主板了!

网友C:
wj931318不是已经说了吗,找个好的机器把EEPROM程序重新烧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4-07):
主板谁有?2.2KW VT230

QQ475761006

需要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