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8-04-12):
在触摸屏上设置的一个内存继电器比如D700,然后在D700输入一个数据为100,怎么在PLC上监控到的会是1000呢,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屏和PLC均是台达的,是不是D700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什么内容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寒。。。什么型号的屏和PLC?你是怎么设定的??我找朋友试下?这种事情应该不太现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