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拖动基本控制线路7

楼主(2008-04-12):
电动机位置控制电气原理图

网友A:
我咋看不到控制图哪,请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贴,顶一下!

网友D:
这个图只能说电气线路没问题,没实际意义。你看,SB1或SB2起动后碰到行程开关,能反向么,以后发图最好做点说明

网友E(2008-12-09):
只是自动停车,控制图

网友F:
只是能自动停止,启动还需要操作的。

网友G:
用3位开关要好的多,用自负位按钮没实际意义吧

网友H:
只是自动停车,限位开关不能控制反向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只是能自动停止,启动还需要操作的。

启动还需要再次操作的,麻烦,但有可能这是人家的要求吧,呵呵。

要是整天按按钮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J:
SB1或SB2起动后碰到行程开关,不能反向

笨`D?珂嗳

网友:
这个是行车电路,操作当让要麻烦啦。安全第一

网友K:
太一般了,zuijicudele

网友L:
你这个在天车上用还可以,如果用自动往反就不行了。这样的图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M:
不能自动往反的。还不如点动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