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脉冲的换算

楼主(2008-04-12):
在触摸屏上编写的速度单位是mm/s,如何在PLC程序中换算成脉冲量,跟转速、速比等有关吗,还需要那些参数呢,有什么样的公式参考。

网友:
你连的是什么机电设备。。。什么样的传动比。这个关系很大。。。。

比如步进电机。0.36度的步矩角。也就是1000个脉冲一圈。步进电机连的丝杠是螺距10mm。那么就是PLC发1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圈,丝杠传动的物体向前进10mm。你的频率是1000赫兹,那么速度就是10mm/s。假如频率是100hz。那就是1mm/s。如此换算。。。。

假如链接的是皮带。那么设主动轮和从动轮转速比为1:2.从动轮接的是上面的那个丝杠。这么1000hz频率的脉冲最终到物体的速度又乘以2.就是20mm/s。

如此类似计算。这个应该凭现实想象就可以想象出来的。没有什么逻辑性的东西。。。

楼主:
行走是伺服电机通过减速箱来连接,升降采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来传动,需要那些参数,如何计算呀,不懂呀。

楼主:
减速比是多少有关系吗,要不要再乘以3.14呀,为什么要先乘以5000的数值呀,搞不懂。

网友A:
换算规程与速度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什么速度都是要算的,但是与减速比就有关系了。首先要根据传动关系(包括减速比),搞清楚一转是多少毫米,然后是搞清楚一转是多少脉冲。

网友B:
刘工讲得好!真真的高手啊

网友C:
还是建议楼主仔细地多看看基础资料吧!!

网友:
刘工和波恩是这里的运动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比是多少有关系吗,要不要再乘以3.14呀,为什么要先乘以5000的数值呀,搞不懂。

什么地方冒出个5000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减速比是多少有关系吗,要不要再乘以3.14呀,为什么要先乘以5000的数值呀,搞不懂。

5000?哪里来的?要根据你的传动方式来计算。

比如说减速机转一圈你的直线距离走X,减速比为Y,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Z个脉冲。

则发出一个脉冲给步进电机,则步进电机走1/Z圈,减速机走1/Z/Y圈,则直线距离为(1/Z/Y)X

网友E:
刘工的回答很正确,但初学者不一定能懂。

简言之,首先你自己必须知道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然后要了解你所用丝杆的导程,如有减速机构那要将减速比加进去算。假设丝杆的导程为5MM,触摸屏显示5MM/秒,减速比为1:10,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个脉冲。那么1秒钟马达转了10圈,需要10000个脉冲。

网友F(2011-04-19):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在没有细分的情况下)也就是电机每转一圈需要的脉冲就是360/1.8=200个脉冲,就是说上位机(指的是plc或者数控系统)需要发200个脉冲步进电机才能转一圈,如果电机与滑台丝杠是1:1连接的话,也就是丝杠每转动一个螺距(比方说螺距是10mm)需要上位机发200个脉冲,也就是说200个脉冲相当于移动了10mm,即每个脉冲丝杠移动0.05mm。(有个前提是步进电机在没有丢失脉冲的情况下,因为步进电机没有位置反馈,或者速度反馈。)在

但是伺服电机又不一样,在数控系统中,计算电机的每转的脉冲是需要在系统中设定最小指令单位,和电机编码器的每转发出的脉冲数,那么在系统中会自动计算电机每转需要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F:
但是伺服电机在和上位机做闭环控制时候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在开环控制的时候,精度不是太高,总的来说比步进电机精度还是高出很多,一般加工中心的话精度都是um级别的,高端系统都是做的全闭环控制,对于加工位置做直接的测量,然后反馈到系统在做准停!有空和大家交流交流,我的qq31255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