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8-04-12):
 例如一控制变压器220V/36V,在其输入端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源,这时用测电笔测次极36伏两端,测电笔都亮.

 你再将控制变压器初极输入端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源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这时用测电笔测次极36伏两端,测电笔都不亮.

 请问为什么?

楼主:
 请问为什么?

顶一下.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明天上班试一试。

网友B:
呵呵,楼主能说一下你的控制变压器的构造和使用情况吗?

网友C:
     “将控制变压器初极输入端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源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这时用测电笔测次极36伏两端,测电笔都不亮. ”

1、楼主的控制变压器是自偶变压器;

2、自偶变压器的输入输出公用的输入端,接火线时,输入输出公用的输出端当然是火线,输出36v的另一端与火线电位几乎一样,所以36v输出端测电笔都亮!

3、自偶变压器的输入输出公用的输入端,接零线时,输入输出公用的输出端当然是零线,输出36v的另一端与零线电位几乎一样,所以36v输出端测电笔都不亮!

4、自偶变压器,是不安全变压器,在使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公共输入端一定要接零线,这样才能保证公共输出端对地电压为零,保证安全;

网友D:
控制变压器220V/36V,在其输入端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源,这时用测电笔测次极36伏两端,测电笔都亮

这是出线端没有接地造成的 没什么大碍

网友E:
你的控制变压器是不是自偶变压器

楼主:
1.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不是自偶变压器;  2.次极36伏两端不接地;
例如一控制变压器220V/36V,在其输入端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源,这时用测电笔测次极36伏两端,测电笔都亮. 你再将控制变压器初极输入端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源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这时用测电笔测次极36伏两端,测电笔都不亮.
请问为什么?

网友F:
控制变压器,用自偶变压器不多见吧!我见过很多控制变压器都是隔离变压器,我觉得应该这么解释:对调前你初级的进线内圈(缠绕时最靠近铁心的)接的是零线,而火线在外圈,与次级线圈靠的很近产生感应所以电笔会亮,对调后由于零线靠近次级,所以不会因为感应而驱动电笔是之发光.

网友F: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控制变压器,用自偶变压器不多见吧!我见过很多控制变压器都是隔离变压器,我觉得应该这么解释:对调前你初级的进线内圈(缠绕时最靠近铁心的)接的是零线,而火线进线在外圈,与次级线圈靠的很近产生感应所以电笔会亮,对调后由于零线靠近次级,所以不会因为感应而驱动电笔使之发光.

楼主:
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变压器,用自偶变压器不多见吧!我见过很多控制变压器都是隔离变压器,我觉得应该这么解释:对调前你初级的进线内圈(缠绕时最靠近铁心的)接的是零线,而火线在外圈,与次级线圈靠的很近产生感应所以电笔会亮,对调后由于零线靠近次级,所以不会因为感应而驱动电笔是之发光.

 说的有到理,谢谢!!!

网友G:
应该也不是什么感应,就是由于火线接在外圈时通过与次线线圈的分布电容传到次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也不是什么感应,就是由于火线接在外圈时通过与次线线圈的分布电容传到次级的.

说的也有到理,谢谢!!!

网友H:
变压器绝缘电阻降底了。

网友C:
1、如果不是自偶变压器,是双绕组变压器,那么次级36v的两端检测时试电笔发红,那肯定是高压侧到低压侧的感应或泄漏,例如10楼说的情况是对的!

2、10楼说的情况类似的还有,电风扇有麻电,将电源插头反过来插,没有了;洗衣机、烤箱等等,也是同样的原因,绝缘不好,火线恰好离得近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变压器,用自偶变压器不多见吧!我见过很多控制变压器都是隔离变压器,我觉得应该这么解释:对调前你初级的进线内圈(缠绕时最靠近铁心的)接的是零线,而火线在外圈,与次级线圈靠的很近产生感应所以电笔会亮,对调后由于零线靠近次级,所以不会因为感应而驱动电笔是之发光.

 说的有到理,谢谢!!!

网友J:
初次级之间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B:
呵呵,没漏电的可能.

网友K:
哈哈!没听说过二次线圈靠的火线近对地电压会高,一般电笔对地电压100V才发光,36V可能吗?一定是单绕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