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棉机的几项技术改进

楼主(2008-04-12):
我公司现有A186F型梳棉机95台,经过多年的运行和设备维修,我们对其中的一些部件作了技术改进。
(1)上斩刀片的改进
传统的盖板剥棉是由盖板齿轮箱偏心轮带动斩刀来完成。在使用中发现,因盖板存在差异,差异小时斩刀片易磨损;差异大时严重损伤盖板针布,造成倒针、并针、反针等现象,缩短了盖板针布的使用寿命,同时维修工作量较大,削弱了分梳效果,抑制了产品质量的提升,降低了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借鉴高产梳棉机后剥棉装置使用弹性针布的经验,我们用普通纺涤盖板针布包覆在30mm的扁钢上,将包好的盖板条固定在斩刀轴上,代替原斩刀片。经过长时间的运行发现,效果较好,基本不需维修。既使盖板针布差异较大,与剥棉盖板接针也只是弹性接触,对梳理盖板没有大的影响。现已在95台A186F型梳棉机上推广使用。
(2)盖板支撑导盘的改进
盖板支撑导盘与支撑托脚是用含油衬套相配合。正常生产时不方便加油,只有在部件保修和平车修理时,才能保养(一般部件保修每三个月一次,小平一年一次)。因此,经常因缺油造成导盘转动不灵活或磨损。间隙大,导致盖板运行负荷加大,造成盖板齿轮箱发热,缩短了齿轮箱蜗轮、蜗杆的使用寿命。我们现用105型轴承安装在导盘内与托脚配合(需重新加工,每台需8只105型轴承,后托脚导盘不需改造),使用至今没有再发生过因缺油引起齿轮箱损坏的现象。
(3)快慢齿轮材质改造
快慢齿轮传动道夫大齿轮带动道夫剥取棉网,且快慢齿轮是由铸铁制成,与大齿轮啮合过紧噪声大,大齿轮时有损坏现象;啮合过松,易打顿造成快慢齿轮和大齿轮磨灭而损坏,降低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影响生条条干不匀率。现改用尼龙材质快慢齿轮后,噪声明显降低,道夫大齿轮也极少损坏,并降低了生条条干不匀率,使用效果明显。
(4)电磁离合器
原电磁离合器是由多层矽钢片和一碳刷组成,经常发生因碳刷与电磁线圈表面打火而引起火警。另外由于多层矽钢片不能及时分开,道夫因返花或其他原因不能及时停车造成针布轧伤现象,缩短了道夫针布的使用寿命。改用DLM型单片离合器后,取消了电磁线圈与碳刷的接触,直接吸合或断开,无打火现象,且单片离合器在停车或因自停动作停车时,道夫在运行状态下,不到1/4转便完全停稳,从而有效地保护了道夫针布轧伤现象,延长了针布使用寿命。
通过这几项改进后,我公司梳棉机的运行状态水平和生产经济效益明显上升,体现了小改小革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和价值。
陈桂国(江苏省中恒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网友A:
(4)电磁离合器
原电磁离合器是由多层矽钢片和一碳刷组成,经常发生因碳刷与电磁线圈表面打火而引起火警。另外由于多层矽钢片不能及时分开,道夫因返花或其他原因不能及时停车造成针布轧伤现象,缩短了道夫针布的使用寿命。改用DLM型单片离合器后,取消了电磁线圈与碳刷的接触,直接吸合或断开,无打火现象,且单片离合器在停车或因自停动作停车时,道夫在运行状态下,不到1/4转便完全停稳,从而有效地保护了道夫针布轧伤现象,延长了针布使用寿命。
=============================================================

国产4KW变频器才1500元左右

一个单片离合器恐怕也得800以上

还是改变频器划算,一台双速电机也得1000多

道夫电机高速应该1.5KW吧,好几年没有用186了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F201B,没有电磁离合器。道夫电机是1.5KW。原先是由伦茨变频控制,坏了一台改为国产的时代变频器.只1200元。很好改。用来三年还没出问题。

网友A:
我改国产4KW的,1600

网友C:
都是高手呀,看来有空还要多来学习学习

网友D:
可惜我厂里还都是186型的,有机会来学习学习,希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A:
186改变频也适用

186双速电机多少钱/台,不会低于1000元。恐怕要1300以上

电磁离合器多少钱?应该300以上

普通1.5KW电机多少钱?也就400元

国产1.5KW变频器不知道多少钱,反正4KW1600,1.5也就1300左右

186梳棉机道夫电机坏了后改变频器还是比较适用

包括锡林电机

1台锡林电机2.2/3.0KW也应该在1500以上,普通2.2KW电机+变频器价格2000元出头

不过一个离合轮价格在400元上下,还三天两头更换摩擦片。不小心还会冒把火

网友E:
用电磁离合器是,老是出问题,

网友F(2008-06-18):
还是用电磁离合器方便,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动少,我厂生产的DLM-15型单片电磁离合器,每台售价仅360元,保修期一年,欢迎垂询,也可现场指导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磁离合器是,老是出问题,

同感

网友F:
186型梳棉机使用单片离合器比较方便,拆卸掉原花键离合器,既可解决原离合器打火问题又可解决时间长花键毛脱不开问题,我厂专业生产各种单片电磁离合器,已在186上改造使用2000多台

网友G(2009-05-16):
单片离合器------------------------------又可解决时间长花键毛脱不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