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时间基准的确定?

楼主(2008-04-12):
S5 定时器  如何确定   时间基准是什么???  或者如何设定  时间基准???

网友A:
时间基准是由系统自动给您匹配的,您无需去关心。

说白了,时间基准是什么?如果您玩过日系的PLC,那么听说过100ms定时器吗?时间基准就是指最小的定时单位。

如何设定时间基准,对您定时数据的第12,13位进行赋值就可以,关于代码定义,请参照您手册的定时器部分。

实际上定义了也没有啥大作用,定时器会根据输入值作选择,因此对于西门子的PLC来说,时间基准只是象征性意义而以。

楼主:
时间基准是系统自动匹配的,那比如我要用一个定时器 T20 ,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定时器呢? 10ms 、100ms、1s ??

  您提到:定时器会根据输入值作选择 !      那比如 TV 值 我输入 : S5T#14S   和  S5T#140MS  , 定时器分别是什么样的定时器呢?

像三菱PLC, 定时器的编号不一样就确定好了 定时器是什么样的定时器了 ,一目了然  ,那西门子的应该怎么使用?

还有这个图中 输入 14S 时 ,MW100  MW102 的范围为什么是 0---140 ??  为什么不是 0---14?

网友:
经过反复赋值。发现。。。TV值在10S以下。系统设定最小时间单位为10ms。tv值在10S以上,系统自动设定为100ms。

比如。设定为9s990ms,系统允许。设定为9s999ms,系统自动更改为9s990ms。设定成10S010ms系统自动更改为10S。设定成10S100ms。系统允许。设定成10s110ms,系统设定成10S100ms。。。。

另外。时基设定就如yuanle所说。。。在12位13位设定。。。不过没怎么认真看解释。不知道怎么设定。:-)。人懒,英文水平有限。

yuanle有时间给解释下???thanks 先~

网友:
唉~~~自己忍不住看了下。。。。

发现自己简直是脑筋短路

Resolution Range
0.01 second 10MS to 9S_990MS
0.1 second 100MS to 1M_39S_900MS
1 second 1S to 16M_39S
10 seconds 10S to 2H_46M_30S

说得好清楚的了。

网友B:
另外对于yuanle说的12.13位是时基位。但是不知道如何设定。因为所有的计时间器都是采用s5time#的格式。无法采用W#16#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自己忍不住看了下。。。。

发现自己简直是脑筋短路

Resolution Range
0.01 second 10MS to 9S_990MS
0.1 second 100MS to 1M_39S_900MS
1 second 1S to 16M_39S
10 seconds 10S to 2H_46M_30S

说得好清楚的了。

这个我看着还是有点糊涂!!

比如:我输入  s5t#14S , 它应该符合

 0.1 second 100MS to 1M_39S_900MS  , 1 second 1S to 16M_39S  和 10 seconds 10S to 2H_46M_30S

那这个时候时间基准应该是多少呢?? 100MS  ? 1S ??  10S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对于yuanle说的12.13位是时基位。但是不知道如何设定。因为所有的计时间器都是采用s5time#的格式。无法采用W#16#的格式。。。

相当的简单,使用OR指令来对第12,13位进行置位

网友:
弱弱的问下:

用wor_w还是wor_dw指令??貌似这两个参数都是只能对word和dword操作。无法用s5time的格式。。。。。

另外用move指令。只能将s5time格式数据move给w格式数据。无法将w格式数据move给s5time格式数据。。。所以很郁闷啊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自己忍不住看了下。。。。

发现自己简直是脑筋短路

Resolution                   Range
0.01 second                10MS to 9S_990MS
0.1 second                   100MS to 1M_39S_900MS
1 second                      1S to 16M_39S
10 seconds                  10S to 2H_46M_30S

说得好清楚的了。

这个我看着还是有点糊涂!!

比如:我输入  s5t#14S , 它应该符合

 0.1 second 100MS to 1M_39S_900MS  , 1 second 1S to 16M_39S  和 10 seconds 10S to 2H_46M_30S

那这个时候时间基准应该是多少呢?? 100MS  ? 1S ??  10S ???

100ms。这也就是为什么你14S,后面bin是140的原因

楼主:
结果是知道了    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为什么就一定是100MS      按上所说  1S  也符合要求     为什么系统不自动设定为 1S 定时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

用wor_w还是wor_dw指令??貌似这两个参数都是只能对word和dword操作。无法用s5time的格式。。。。。

另外用move指令。只能将s5time格式数据move给w格式数据。无法将w格式数据move给s5time格式数据。。。所以很郁闷啊很郁闷

因為S5Time變量為16位的,因此只能對Word進行OR操作,但是要注意的是,S5Time變量的最大數據為999

例如:OW W#16#2000    根據OR的特性,0-11位數據為0,因此不會改變原有數據。而2則為10,即12填0,13位填1,此時時基為秒。

网友B:
哦这么说需要用指令表编程才能改变。。用梯形图是不能用了。。收到收到。。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么说需要用指令表编程才能改变。。用梯形图是不能用了。。收到收到。。学习学习。。。。

梯形圖也一樣的操作,使用WOR_W來進行操作,看來您對S7-300還有一定的陌生感。

网友B:
是要加深学习啊。。。。。

yuanle工帮忙看下。这个到底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加深学习啊。。。。。

yuanle工帮忙看下。这个到底该如何处理?

拜托,既然使用S5time格式還存在什么時基的問題呢?

您只能使用Word格式,而非S5time格式,也就是說,在WOR_W的IN1引腳應使用W#16#這樣的數據格式!

以上!

Good Luck!

网友:
哈哈~现在看来真的是脑壳短路。。。。。
如yuanle工所说。。。。S_ODT定时器是支持W格式数据。S5Time格式也是16位。。
我在试验的时候。关是想到S_ODT支持16位。在上面两幅图中。我直接用W#16#***给数据是不行的。。
结果就认为不能用w直接赋值给TV。。。所以在第一个图中用move尝试如何赋值给S5Time的。结果肯定都失败。。我自己还想奇怪呢。。s5time可以看成是个立即数。变量怎么可能给立即数赋值。。所以一直没有搞明白yuanle工说的意思。。。。等于打了个结。
看了yuanle的回复。。。。但是倒是提醒了我。wor_W必须用w才能赋值的嘛。。所以我又试了下。。直接在TV上用mw赋值。。结果就如上图。是可行的。。。呵呵。。。自己给自己打的结算是结开了。。。
对与楼主的问题。。
就该如是做:
用wor_w              in2     W#16#2000.   in1 mw64            。out           mw64
 然后S_ODT             TV       mw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