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换向器处打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12):
直流电机换向器处打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
换向器有一点灼烧痕迹,可以换换向器。

楼主:
换向器有一点灼烧的痕迹,可以换换向器吗?

网友A:
不是太厉害的话可以用砂纸打磨换向器,然后用美工刀清除云母烧焦部分,用麻性布料在给换向器的铜片抛光即可

网友A:
如果烧的太厉害只能更换换向器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

建议!

网友B:
建议查清楚问题啊

不会无缘无故的

网友C:
直流电机换向器处打火是什么原因:

1、正常情况下就有火花,原因是电刷与换向器之间是“滑触”;

2、异常情况是,火花大;

3、火花大的原因有机械方面的原因,也有换向电流方面的原因;

4、机械方面的原因很简单没,如换向器表面磨损,电刷磨损,刷握压力异常,等等;

5、换向电流方面的原因有:电刷位置不在物理中行线上,修理时换向极接线错误,等等;

网友D:
正常的时间也会有火花的,根据火花等级处理!

网友:
先把电刷表面弄平滑,其他再说

网友E:
压紧弹簧压力不够,或表面不清洁.

楼主:
火花等级要怎么划分呢?

网友B:
对:hege377关于

火花等级要怎么划分呢?

内容的回复:

我已经上传到资助资料库

网友F:
      多半是碳刷磨损、碳刷粉引起。

     拆下来,清洁一下,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换向器。

楼主:
感谢动力勇。您提交的关于火花等级的资料名称是什么呢?现在资料搜索不好用。找不到!

网友G:
多半是碳刷磨损,压力不够。

网友H:
碰到的和15楼说的一样.

网友B:
对:hege377关于感谢动力勇。您提交的关于火花等级的资料名称是什么呢?现在资料搜索不好用。找不到!内容的回复:

直流电机换向电刷火花等级鉴别

换向火花等级 电刷火花程度  电刷和换向器状态
1  无火花 换向器上没有黑痕和电刷上没有灼痕
电刷边缘仅小部分(约1/5-1/4电刷边长)有断续的几点点状火花   同上
电刷边缘大部分(大于½电刷边长)有连续的、角稀的颗粒状火花 换向器上有黑痕,但不发展,用汽油擦其表面即能除去,同时在电刷上有轻微灼痕.
2 电刷边缘大部分或全部有连续的、较密的颗粒状火花,开始有断续的舌状火花.  换向器上有黑痕, 用汽油不能擦除,同时电刷上有灼痕.如短时出现这等级火花,换向器上不出现灼痕,电刷不烧焦或不损坏.
3 电刷边缘有强烈的舌状火花,伴有爆裂声音.  换向器上黑痕较严重, 用汽油不能擦除, 同时电刷上有灼痕,如在这等级火花下短时运行,则换向器将出现灼痕,同时电刷将被烧焦或损坏.

网友I:
今天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换向器就好了

楼主:
最后换向器内部有短路,只好拆修!

网友J(2011-05-06):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换向器处打火是什么原因:

1、正常情况下就有火花,原因是电刷与换向器之间是“滑触”;

2、异常情况是,火花大;

3、火花大的原因有机械方面的原因,也有换向电流方面的原因;

4、机械方面的原因很简单没,如换向器表面磨损,电刷磨损,刷握压力异常,等等;

5、换向电流方面的原因有:电刷位置不在物理中行线上,修理时换向极接线错误,等等;

同意刘志斌老师的观点,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如果使用的电刷型号不一至在运行中也会打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