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画面

楼主(2008-04-12):
信捷文本的下载画面跳动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怎么跳动的?

没遇到过

楼主:
闪烁,不稳定,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B:
没有遇到过,是屏幕闪烁?

网友C(2008-06-28):
应该是在频繁复位,可能下载线坏了还是用错下载线了

网友D:
确认你的程序没有使用画面交互功能,还有你的各个显示元件地址有没有设错?与PLC里面的程序有没有相对应?

网友E(2008-12-01):
程序无法从电脑中下载到文本中去?

网友F:
检查下你的COM口有没有选择正确

网友G(2009-03-23):
跳动???   还没遇到过,学习中。。。。。。。。

网友H:
说起信捷,一肚子气!

上次我在客户那边,说是信捷的10.4寸液晶屏,拆开一看,液晶屏居然是二手的旧液晶屏,真TM的黑的,居然用旧的!
后来问了信捷内部的便宜,说信捷TP562等,用的也是旧液晶屏,广东买的,才70块!!??
还有信捷的变频器,做工粗糙,还老是坏,技术不成熟。 拆开一看,靠,电流采集电路都被掰掉了!
客户不止一次反映了,信捷的PLC模块,什么模拟量采集,错得离奇,根本就不能用。
信捷的PLC电源,非常容易坏,尤其是夏天打雷,成批的返修。电源品质,大家可以亲自做实验。
就一个TOP的芯片,能把开关电源做好吗?????看看三菱的PLC,那个开关电源真是好。
看来大家要小心了,不要被信捷的广告,蒙住了眼睛。

网友I:
楼上kill xinjie,你是网上封杀信捷的呀,名字都那么个性!

网友J:
9楼的,不要把人家的产品说的一无是处,为什么我们用的时候就没你那么多问题呢?

看人家三菱?为什么是三菱,不说西门子呢、AB呢?

居心何在呢?

网友G:
呵呵,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事实胜于雄辩。。信捷的产品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K:
质量 需要提高 慢慢来吧 三菱几十年的历史了

网友L(2009-05-10):
9楼有点偏激   回去好好反省下

网友M:
我下载时没有这种现象的呀

网友N(2010-03-21):
信捷文本的程序能被电脑读取吗,请教一下各位,我是初学者

网友O:
虽然没有用过国产的,但我支持国货

网友G(2010-05-29):
op的程序时无法上传的。。。。。。

网友P(2019-07-04):
引用 网友N:
信捷文本的程序能被电脑读取吗,请教一下各位,我是初学者

-------------------------是不能下载到电脑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