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指示仪表误差

楼主(2008-04-12):
指示仪表的绝对、相对、折合误差:
被试表指示数值与标准表指示数值之差就为该被试表的绝对误差”。“绝对误差”数值与标准表指示数值相比的百分数为“相对误差”。而“折合误差”是“绝对误差”数值与被试表满刻度数值相比的百分数。

网友A(2008-11-07):
指示仪表的绝对、相对、折合误差:
被试表指示数值与标准表指示数值之差就为该被试表的绝对误差”。“绝对误差”数值与标准表指示数值相比的百分数为“相对误差”。而“折合误差”是“绝对误差”数值与被试表满刻度数值相比的百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