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P5611和S7300通讯死活不通.在线急等

楼主(2008-04-12):
各位朋友:现场中CP5611和S7300通讯死活不通!

在PG/PC interface setting中做test,显示如下故障:error 0x031 a:

no active profibus/mpi network found. if you want the cp of this pc to be the only active module (for example in dp  mode).the setting<pg/pc is the only masteron bus>must be activated.

但在hardware中做test时,显示OK.

我在PC/PG打对勾了之后,软硬件检查正常.但一点击READ就只能读取工控机自己的地址.

请教大虾是那里出错了!

在线急等!

网友A:
网  通了吗?

楼主:
没有啊;真着急................,

网友B:
你用MPI进行通讯的,还是以态网

网友C:
在PC/PG设置里,把pg/pc is the only masteron bus前面的勾打上试试看看

网友D:
你的HARDWARE TEST是OK的,读不到地址,应该是PROFIBUS 电缆的问题吧,检查电缆啊,看看啊有接错了啊,两头要对应,还要吧终端电阻ON上啊

楼主:
已成功解决了,谢谢大家,是总线联接器的屏蔽端接触不良造成的,但我试了一下,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屏蔽线和PROFIBUS电缆中的A1 B1其中的一根短接,发现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和A1接,导致通讯不上,但和B1接,好象是通讯也能联上,这又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