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脑通过USB与GEPLC90-70怎么连接啊!

楼主(2008-04-1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大家。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边没有串口接口,我现在想通过USB接口和PLC连接,需要做 那些工作啊?

我 下载了USB转RS232的驱动程序,也进行了安装。请问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才能和PLC正常连接。

电脑与PLC连接软件是不是VERSAPRO就可以了 !

我才来这个公司,以前搞这个设备的工程师走了。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所以现在什么都不会搞。

以前搞的都是三菱和欧姆龙的,GE PLC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请各位高手帮忙!!!

非常感谢,!!十万火急!

网友A:
你的PLC的RACK上面没有网卡吗???可以用以太网来连接啊,当然,要想这样连接的前提还是用RS232连接设置一下

楼主:
多谢您的指导!我去试一下!

楼主:
现在我用RS232都没有办法和PLC连接上。请问连接时需要做哪些设置吗?

网友B:
你可以先把你电脑端口号设定一下~然后把PLC的端口号也需要察看一下

网友C:
先用电脑自动搜索一下,不行的话再手动换端口

网友C:
你那usb的买的时候没带驱动吗?最好用原厂的驱动

网友D(2008-08-20):
有现成的USB编程电缆买呀

网友E:
要安装驱动的,bu

网友F:
可以直接用以太网连接呀,设一下地址就好了

网友G:
连不了的,别费劲了,9030可用USB转串口,9070不行的,不信,你做个扩展电缆,30的3线就行,70的3线连不通的

网友H:
买条与PLC型号相同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你的PLC是什么型号。QQ358675410

网友I(2009-03-21):
想办法将笔记本转换出来一个串口就可以了,USB转串口或者用pcmia装串口,pci express装串口都可以的

网友J:
我这有各种PLC编程电缆出售,二手PLC也有。质量保证,QQ523860371

网友K(2009-12-30):
使用现成的USB通讯电缆。

网友L(2018-08-28):
需要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