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CPM2无协议通信接受问题

楼主(2008-04-12):
在调试cpm2与danfoss变频器通信时,TXD发送没有问题,但在RXD始终无法接受,ar8.06标记没有打开,查询AR09通道的数值,每次只能接受4个字节,有使用过这个功能的高工能否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端口设定的接收码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_^有头有尾吗?
接收应该不是问题呀,我做过CP1H的无协议,不是很难的,如果可以QQ联系我549314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