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12伏电瓶电压降为6伏输出

楼主(2008-04-12):
如何把12伏电瓶电压降为6伏输出,菜鸟跪求.

网友A:
这里是电源论坛,应该用电源来解决。必须的。

用降压式开关电源把电压降到6V即可。而且可以稳压。效率也高,达90%以上。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用线性稳压电源,电压更加稳定,但效率较低。小于50%。

网友B:
楼上朋友分析不错,朋友可以这样做.

网友C:
cw7806稳压管即可将8-35V直流电源稳压成6V直流电源,单管的最大电流是1500毫安,如果你需求的电流比较大可用多只管并联

网友D(2008-06-08):
用7806啊!

也可以用电阻吧!

网友E:
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F:
接电瓶中点,电瓶也属电源

网友G:
单个蓄电池连接起来的那种电瓶可以直接接3个格子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是2V*6的电瓶只要改成2V*3就行了。

网友I:
最好是把电瓶改为2并3串,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J:
与汽车上的手机充电器的原理相似吗

网友K:
用上一半 另一半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