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如果我在数据块里定义了一个叫aa的变量,在写程序中如何显示啊

楼主(2008-04-12):
西门子300中,如果我在数据块里定义了一个叫aa的变量,在写程序中如何显示啊

比如我在DB1中定义了一个叫AA的变量,地址是DB1.DBW0

那么我用MOVE   0    DB1.DBW0

怎么设置才能显示  MOVE  -  DB1.AA

呢?

网友A:
把DB1也定义一个符号看看

网友B:
没发现答案,一起等待高人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发现答案,一起等待高人指教!

把DB1也定义一个符号看看

网友C:
aa只是一个说明而已,它肯定对应一个db1.dbwx,软件,视图.显示方式 , 显示符号信息就能看到了

楼主:
我已经定义了啊,你看,这幅图,AA

网友D:
把DB1也定义一个符号,如“DB1”

楼主:
知道了,我把DB1也定义了一个符号,可以了

但有时我发现DB1不定义也可以显示的

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 STEP 7  5.3  SP3中文版